求台达PLC和变频器通讯的例子

楼主(2005-07-26):
大家好,有台达PLC和变频器通讯的例子吗,用触摸屏控制的,有的话发过来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好简单哦,一条指令modrd/modwr。

楼主:
to yangyafeng 在和变频器的通讯中.通讯格式中寄偶校验和CRC的关系你能说一下吗.谢谢了.

楼主:
yangyafeng 老师再问下,台达触摸屏的背景灯在屏上如果没设按钮的话一按屏会开启吗

网友B:
很简单的: LD M1002 MOV H88 D1120 SET M1120 MOV K100 D1129 LDP 脉冲 后面是MODRD MODWR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B:
您说的是屏保吗?要是的话暗了后一按会亮的

楼主:
TO 滑拥 谢谢你滑拥.PLC利用RS指令和变频器通讯 中D1120的格式中的同位指的是什么如果设定没有同位的话是不是表示无校验位

网友B:
我个人认为RS指令不太好用,不过每个人习惯不一样了。同位就是奇偶校验了,没有校验也可以,台达默认的都是偶校验

楼主:
TO 滑拥,谢谢你通讯中的LRC,和CRC是不是不列入接收和发送的笔数,如果没必要的话不用去管它?

网友C:
lrc是acsii模式下得校验,crc是rtu模式下得校验,如果用modwr/modrd就不用列入,如果是rs通讯则要将其列入接受和发送笔数。

楼主:
各位高手哪位能点一下如何把D0内下8位的数据移到D20的上8位中

网友A:
用下面程序实现: LD M1000 OUT M1168 SMOV D0 K2 K2 D20 K4 END

网友D(2005-09-01):
工控大师: 你好! 我是今年刚毕业的学生,八月份领导派了一个任务,设计一个“亲水膜处理机”项目。由于对工控行业好多知识不是很熟,请大侠点拨指点。 电气主要元件有:PLC:西门子S7-300 人机界面HMI:EASYVIEW 变频器:台达VFD-V系列,0.75KW 电机:迈佳0.55KW带精密减速器的矢量变频电机。其中有10台电机(0.55KW):3台放卷电机,3台收卷电机,1台涂步电机,1台复合电机,1台剥离电机,1台水箱牵引电机,现要求用10台 台达变频器控制10台电机。收/放卷用张力传感器,张力放大器控制张力。 技术要求是这样子的,要求有零速恒张力控制功能,在超低速度(《0.5/min)条件下,也能获得高精度的恒张力控制,无爬坡现象。收放卷具有直径自动计算功能,收卷具有张力锥度控制功能。 工艺流程是这样的:放卷A,B,C分别放卷,放卷B经过涂布和放卷A,C复合。再一起经过消毒,经过剥离电机剥离,卷A,C分别被剥离后收卷。而卷B被从中抽出,经过水箱清洗后最后经过干燥箱,最后收卷。 公司里对台达变频器了解的人不多,不知道应该对那些端子进行控制。看别人的图纸,有对变频器的控制是通过一个整流模块,从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端子进线,但是查过台达V系列的端子图,好像没有直流母线口。进行速度输入选用AV1,ACM,电流信号输出选用AFM,ACM,速度信号输出选用DFM,DCM,不知以上端子选用是否合理。还有如何使10台电机实现恒张力,恒线速度。好多方面还不甚了解,请大师指点一二。我的邮箱是wildcall8239@tom.com.QQ是361469091,希望大家能够联系我!

网友E(2006-02-09):
我也是德州的,从事工业自动化控制,有机会联系。13853497866

网友F(2006-03-25):
大家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F:
台达变頻器较简单,仔细看看说明书就可以了!我使用的时候没请教别人就看看说明书!

网友G:
有没有兴趣试试拿台达变频器的Profibus-DP模块来实现?
因为你的变频器多,用总线可以大量减少配线。每台变频器加一块PD-01即可。
或是直接用RS485,也可以减少配线,不过速度比DP慢一些。

网友H:
我是台达的代理商,有谁缺资料的向我要!我可以给你们,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也欢迎你们来电询问。我们公司有很好的技术支持,干工控十多年了,很少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欢迎来电:010-82252118
联系人:马涛   EMAIL:matao12332@163.com

网友I(2006-04-24):
谁有 HMI(人机界面)DOPA系列人机界面编程软件最新版本!!!

还有没有编程软件说明书呀?

那些命令怎么使用!

急!!!需!!!!

我的邮箱1985qm@163.com

网友J:
请问一下yangyafeng老师是不是在中达电通工作??能不能给我
留个联系方式,我有些问题弄不懂,能不能给个机会求教?

网友K(2007-12-03):
台达PLC里有没有自动可以计算LRC校验码的指令啊?我每次都要去手动计算那个很烦的。一不小心就错了。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L:
TO:简单爱

网友M(2009-02-24):
这里讲的不错,我想做一个DVP-ES/Plc与ACS-ABB-510变频器与DOP触摸屏的通讯

网友L:
可以参照台达编程技巧101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