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个以太网设备的长距离连网

楼主(2005-07-26):
现场为一个面积较大的小区,每个建筑中有一个可上以太网的设备,由于其间距离超过2KM,所以在连网到中控室时不知道如何实现比较好,帮帮我吧!谢谢 setpoint@163.com

网友A:
说得似乎不够明确,不明白您要做什么,如果是有网口直接用网线就可以了吧。我觉得研华的6000系列以太网采集模块您不妨试试.

网友B:
采用光纤环网.在现场每个建筑内安装一台或多台光纤冗余交换机,建筑内用UTP线连接,建筑之间交换机之间通过光纤连接(两台交换机之间用多膜光纤距离可达到3000m),最好连接成环,提供介质冗余.但您选择交换机时必须注意.

网友C:
你可以使用Sunix三泰FTL1218 以太网转光纤转换器,能在严苛的工业环境中提供10/100Base-TX和10/100Base-TX之间可靠稳定的转换。Sunix FTL1218 保证工业自动化通讯运行顺畅, 它带有报警装置,能快速反应端口中断或电源故障。当数据传输失败,FTL1218会强迫连结中断,让应用软件反应情况,支持存储转发模式。Sunix三泰FTL1218扩展LAN信号传输在单模光纤状态下达30KM,多模可达2KM. 同时光纤信号可避免电气干扰和化学腐蚀等,降低信号冲突,是工业应用的理想解决方案。 请登陆:www.bjhhl.com.cn 电话: 010-82611567 82613035 13521418576 Email:zxf_cn@163com 联系人:张晓峰

网友D:
方案一: 仅考虑远距离传输,建议采用光纤方案了(RS-485有效距离只有1200m)。 如果现有设备没有光口,要为每个建筑内的以太网设备配一个光电转换器(以太转光纤),采用星型连接到中控室(总线型属token ring,尽量避免)。至于多模(2km)还是单模(30km),超过2km最好用单模,否则信号弱。 方案二: 考虑到是工业现场,还是建议你选用冗余光纤网络备援方案:RSTP或者super-ring(环状冗余网络)。 从现场描述来看,无需mesh型,更适合组光纤环网,响应时间更快。 如果现有设备不支持环网。只能让它从主干网退居二线了。选择冗余光纤交换机将各个建筑用光纤连成一个环,保障如果这个环上任意一处出现中断,自动启用后备线路,响应时间小于300毫秒,保障系统无间断运行。 再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你在中控室的设备管理,如果节点(一个建筑为一个节点)超过10个以上建议选用支持snmp的设备,实现集中管理。少与10个节点,的KORENIX 设备的web-managed功能就更方便了。 推荐几款korenix设备:JetCon2301工业光电信号转换器 JetNet4008f web-managed (6口RJ45 10/100Base-Tx,2口光纤100Base-Fx)冗余以太网交换机 或JetNet4000f series 详细参数你到 www.korenix.com 看看吧。 欢迎多多交流msn: wingchen7@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