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与HITECH触摸屏的通讯

楼主(2005-07-26):
大家好!我刚搞PLC(西门子)跟触摸屏(HITECH)不久,现在在二者的通讯上遇到了困难。我自己做了连接线HMI用COM1口,通讯老显示错误代号0204,0284,请各位高手指点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查查PLC和人机的通讯设置! 可以告诉我你用的是HITECH哪种型号的吗?还有西门子PLC是哪个型号的呢? senfalm0552@sina.com 有空联系

网友B:
我用的是PWS700的触摸屏(HITECH)和SIEMENS S7300 的PLC连接。怎么通讯啊?

Wuha!

网友:
S7-200orS7-300接线图: HMI9Pin PLC9Pin 1----------------3 6----------------8 或者: HMI25Pin PLC9Pin 14----------------3 15----------------8

网友C:
为何不用相同品牌的人机与PLC啊?多省事啊,因为成本节省了,所以整台人机带PLC的性价比相当可观.

网友D:
是啊.比如欧姆龙啊 这个不错的啊

网友E:
如果你用的是S7-300的PLC,最好是用西门子的屏了。目前好象其他的品牌与S7300的连接通讯都有一些问题吧,这个是西门子的技术垄断。

网友F:
这个问题可以与我联系:xhlqs@163.com

网友G:
减掉GND那根试一下

网友H(2006-12-30):
现在的通讯灯闪的挺快的,屏(PWS6800C-p)上也没有通讯问题的提示,但是我编写的画面却怎么也显示不出来,触摸也没有反应,我是用的9针的头,中间的屏蔽线大约有1米5的样子,没有用适配器

网友I:
那位專家能指點一下:PC跟Pro-face的編程線纜中的芯片是什麼型號
最好能帶份接線圖紙

网友J(2007-02-03):
触摸屏(HITECH)和PLC(SIEMENS S7-300)通过MPI口通讯没有问题

网友K:
最好都用同一品牌的好,比如用西门子的S7-300和TP270.西门子的PLC可以用自由口通讯或Profibus通讯模式和其他不同品牌的电控元件通讯

网友L:
   还是改用SIEMENS触摸屏最简单

网友M:
那最好是請西門子的工程師來寫程序,必竟他們最懂他們的設備,哈哈!

网友N:
通讯是个问题.我也正在头痛这个问题.请各位老师多多旨教啊!

网友O(2007-04-29):
我用的是pws6600(hitech)的触摸屏,s7-200plc,如何通信啊?要急死了!

网友P(2007-06-14):
  大家好!我刚搞PLC(西门子)CPU224跟触摸屏(HITECH)PWS1711-Color With MACRO不久,现在在二者的通讯上遇到了困难。
我自己做了连接线HMI用COM1口S7-200orS7-300接线图:
  HMI9Pin PLC9Pin
   1----------------3
   6----------------8

  或者:
  HMI25Pin PLC9Pin
   14----------------3
   15----------------8
,通讯老显示错误代号0204,0284,请各位高手指点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Q:
那你就换别的品牌的屏

网友R:
把屏的通讯端口和波特率设置一下
我用过多次
没问题的

网友S:
西门子的S7-200系列与PWS6600通讯我也做过,没有发现过异常反应的.

网友T(2007-07-15):
西门子S7-315-2DP与PSW6A00T,通讯不上,求助,急。。。。
我用COM2为DOWNLOAD,好用
但用的HMI的COM1口-------PLC的MPI,波特率19200,怎么也通讯不上

网友T:
屏上的灯不闪烁,说明没有通讯成功

网友U(2007-10-08):
通讯线用普通屏蔽电缆制作行吗?

网友V:
西门子S7-315-2DP与PSW6A00T,通讯不上,求助,急。。。。
我用COM2为DOWNLOAD,好用
但用的HMI的COM1口-------PLC的MPI,波特率19200,怎么也通讯不
我用COM1为DOWNLOAD,COM2为通讯口,不要在硬件设置通讯,在软件ADP6.1中设置另外要用STEP7把CPU315的通讯速率也设为19200

网友W:
我厂的几台机械都是s7-300和HITECH触摸屏通讯的,用了很长时间都无问题。触摸屏的型号我没有记下。但是s7-300有一个专用的通信模块和触摸屏通信的。

网友X(2007-11-09):
我是一名新手想知道西门子8个点的外部接线图
拜上

网友X:
前辈们说说话呀     我急用

网友X:
快点  我在网吧    发到我的邮箱上吧852637214@qqcom      我的qq号是852637314

网友Y:
当我通讯时DIP6打开,其余的都关闭,怎么老是发生错误

网友Z(2009-05-29):
求助:我现在用hitec的PSW3261的屏遇到一些问题。用ADP 6.3.1的组态软件往PSW3261下载画面没显示,单纯的一个画面加一个按钮这样的简单画面也无法显示。之前屏里面有画面,屏也是好的,和西门子200PLC进行通信。估计之前的画面是用低版本软件组态的,我上载上来无法打开。后来从网上下载了一个ADP3.0的软件,人机界面型号里面没有PSW3261,就选择了PSW3160/3260,做了一个简单界面下载下去可以显示图形,但是和西门子300PLC (CPU314)通信不上!在ADP3.0里面的两种s7-300类型都选择过了,PLC站号2,人机界面地址1,波特率19200,通信口com2,还是连不上。

要进行改造的系统用另一个PSW3261和CPU314正常通信运行,我用ADP6.3.1上载其屏的画面到一半时提示有错误,上载中断。现在不知道是屏的组态软件存在问题,还是屏的工作参数设置不对,请高人指点!

网友Z:
客户提供给的屏画面文件扩展名为V3F,应该是用ADP3组态的才对,在PSW3261中正常和S7300通信。我用ADP6上载到一半时提示出错。自己用ADP3做个画面型号没有PSW3261就选择PSW3160/3260,扩展名也是V3F,用ADP6打开提示不支持PSW3160/3260,降转换为PSW3261。而用ADP6直接打开客户提供给的V3F文件就没有提示这种提示,这是为什么????

网友AA:
严重提示:

ADP6.3.1是不支持3261的。虽然在屏的类型里可以选到3261,但是下载后是不能用的。

还是使用6.2.1的版本或者3.2.03的版本。

上载程序前要确认好屏里的程序是用哪个版本软件编辑的,用相应软件上载,否则会出错。

网友AB:
通迅设置不对

网友AA: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61116242600005

网友AC(2009-11-10):
       确实是联不上呀

网友AD:
河南省漯河市捷定电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summon.srt183.idcwind.net/ 欢迎光临。。。。。

网友AE(2010-01-22):
引用 网友S:
关于西门子的S7-200系列与PWS6600通讯我也做过,没有发现过异常反应的.

请问老兄您是怎么做的?能否指点?我老是出现在这样的错误:COM2:connection1,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AF:
我用的是CPU222 的PLC 与触摸屏TP177A通讯,通讯线是自己用profibus通讯线做的,通讯有问题连接不上。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G(2011-10-29):
将波特率设置成一直即可

网友AH:
海泰克一级代理:

深圳市正盈机电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先生

手机:15013547525

QQ:1423033979

电话0755-27932080-813

网站:www.szzyi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