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伺服系统上使用的噪音滤波器问题

楼主(2005-07-26):
请教各位高手: 我使用的是安川伺服系统,说明书上提供的配套的噪音滤波器价格太昂贵,能否用市场上普通的的通滤波器代替,会不会有较大的影响。本人第一次搞运动控制,没有任何经验,问题简单,望能帮助!

网友A:
to:康籍,您好! 安川配备的噪音滤波器并不是安川自己生产的,也是从日本的滤波器生产厂那里拿货后加价卖给我们的,所以完全可以用同类产品进行替代。。。 噪音滤波器的作用是防止来自电源线的干扰,电源干扰一般对运动控制本身没有什么影响,只是对信号会造成干扰,滤波器选用时注意选择单相或3相的电源滤波器即可,还有注意滤波器的容量(额定电流)的大小要与伺服匹配。。。

网友A:
对信号造成干扰也会影响运动控制的,哈哈,如果您的电源网干扰很强最好配备滤波器。。。

网友B:
伺服系统本身就是个大干扰源,没有滤波器,它自己就会污染电源网

网友A:
刘兄所言完全正确。。。 电磁干扰一般有高频高次偕波和一般偕波干扰。。。 1、电源滤波器能有效抑制高频率的高次偕波(几十K到上百MHZ)的干扰和传导。。。 2、3次偕波、5次偕波、7次偕波。。。这样的频率不是很高的干扰当偕波电流很大时(以3次偕波为主)滤波器对他们的抑制作用就不是很明显了,这时电抗器会更有效的发挥作用。。。

网友A:
产生电磁干扰的原因:一般所有的电子器件、芯片都是直流电源的,所以必须要将工频的交流电整流成直流,整流回路会产生偕波(电源电压的畸变),从而家用电器、办公电器到工业电器(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等都是干扰的发生源,而变频和伺服等在直变交逆变过程中同样产生电磁偕波干扰。。。 干扰的传播途径: 1、直接辐射,向空中直接辐射电波。。。解决方法加金属屏蔽层并接地 2、直接传导,偕波电流通过电源线传导。。。解决方法加滤波器、电抗器等进行抑制隔离 3、从电源线感应(辐射)。。。解决方法电源线、动力线、信号线分离,信号线屏蔽并接地 其他方法看实际情况。。。

网友A:
偕波干扰的危害: 1、会对信号产生干扰,影响系统控制性能、造成误动作或数据传输错误。。。 2、对电源的稳定性有严重影响,冲击电子器件,影响使用寿命。。。 3、有时会产生偕波干扰声音(嘶鸣尖叫音),产生噪音干扰,对人体也有一定的危害。。。 4、很强的偕波电流会引起同系流中的电容和直流电阻的过热,发生爆炸等事故。。。 5、由于偕波一般都是干扰波,它的能量越大越会严重影响系统的用电效率,如何克服偕波产生也是节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网友A:
有效的对电源进行干扰隔离抑制,一方面有利我们更有效的控制使用器件,同时也防止我们使用的器件对电网产生干扰。。。 现在很多家用电器已经在电源的处理环节加装电抗器、滤波器、磁环、金属屏蔽等等来抑制偕波干扰的传输,增加电器使用寿命和性能指标。。。

网友C(2007-04-16):
我们有伺服电机专用的滤波器,中航机电用的就是我们的,用的很好。

滤波器,电抗器,变压器

网友(2013-10-25):
核心产品:正弦波滤波器,谐波滤波器,输入滤波器,输出滤波器,有源电力滤波器,直流电源滤波器,输入电抗器,输出电抗器,直流电抗器,滤波电抗器,并联电抗器,空心电抗器,非晶合金变压器,干式变压器,控制变压器等

公司:萨顿斯(上海)电源有限公司

电话:400 800 9085

http://www.saduns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