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选择开关

楼主(2005-07-26):
选择开关和转换开关是不是一样的,它起什么作用?

网友A:
选择开关和转换开关(又叫凸轮开关)是不一样的,首先外观上不一样.选择开关外型比较小,功能也不一样,选择开关最多只能有5个方向(本人知道到现在为止只有日本和泉的选择开关有5个方向的),而转换开关最多能有12位方向(日本和泉),并且转换开关最大电压为600伏,选择开关只有Φ30的电压才能达到600伏,还有,转换开关的操作手柄有多种选择,而选择开关只有长柄和短柄两种选择,再者,选择开关只能有3个方向能自复位,而转换开关能右位复位的,也能满足用户不同的角度要求(选择开关只有45和90度两种,转换开关有30,45,60,90四种) 另外,我想说一下,我是做和泉的,国内一级代理,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的话可以给我发信息;E-mail:evanc@sohu.com

网友B:
我需要4位选择开关,能否提供型号?或者提供选型样本。

网友B:
已经联系

楼主:
现做一PLC控制的电路,其中有手/自动转换。一般手动控制对象运行的回路有两种形式:1、经过控制器驱动;2不经过控制器而直接驱动负载。对1可选用选择开关,对2可选用转换开关。现1、2种都要,即既要通过开关直接驱动负载,又要通过开关给PLC一个DI点,请问选什么型号的什么开关?我的邮箱gyf5819@126.com.

网友C:
依文: 请问您有没有施耐德公司的开关的资料,在下迫切需要.如果有的话恳请您发给我一份. hutianx8303054@sina.com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