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200高速计数器模式的转换

楼主(2005-07-26):
请教各位大虾,西门子S7-200的高速计数器的工作模式可不可以在工作中切换呢?比如前N个脉冲的时候在10模式下运行,复位功能打开,N个脉冲以后切换到9模式,将复位功能关闭。 西门子的服务热线讲可以切换,但它的代理商的技术支持又讲不能切换,我都不知道该听谁的了,我自己做实验也不可以切换,在此请教各位大虾到底可不可以切换呢?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不能切换的,一切还是以实际测试的为准。

网友B:
手册上也说是不可以切换的.

楼主:
TO imay: 如果可以,怎么转换?需要什么特殊的程序吗?

楼主:
应该是不可以换的,我已经试了很多次了.看来西门子服务热线也不是很了解自己的产品啊.

网友C:
西门子S7-200的高速计数器模块可以测频率吗?

网友D:
可以的吧,你可以在输出N个脉冲以后,就采取全局中断嘛,这样另外定义他的控制字,你就可以改边他的控制模式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