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变频器单片机数据的恢复.

楼主(2005-07-26):
有的变频器.保护显示模块保护.恢复出厂值后.重设定正常.有的台变频器恢复出厂值.无效.所有数据都正常.就是不输出.做标记后发回厂家.返回后检查.硬件没做维修(标记没有损坏).变频器正常.看来是厂家重写了数据.请问厂家如何进行数据重写的.需要什么设备和软件.望知者赐教.谢谢.

网友A:
有人知道吗!我也很想知道!

楼主:
有知道的吗.请说一下.感谢.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B:
一个公司一个样,要想知道某牌设法,只能问它公司的人,一般需要密码输入或短接某端子等,这样才在参数表上出现出厂前需调整的参数。{{{{{各位同行:想自己做节能型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吗???需要“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主控制板”的可联系:ruanqidong@163.com或ruanqidongqi@163.com或至电:0536-6998609} {该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你好: 毕庆民有空交流一下我的QQ252623482我是个新手啊

楼主:
是不是厂家保密.我见过的变频器掉数据的都是国产的.是不是故意的.

网友E:
一般进口品牌的机器的数据掉了,只有换主板,一般搞维修的能把主程序恢复的话,简直是天方夜谈,象西门子440矢量型机器主数据丢失,也只能换板,但上面的小数据可以写,主程序估计没有人能行,因为一般人都能写了的话,西门子公司离关门就不远了,他们的加密措施一般都做得很好,特别是硬件加密是很难解的.

楼主:
就象变频器的给定电路和控制电路.不是没有图纸.是我们见不到.在我们中间.肯定有见到的.就象现在的电视机不带电路图.以前都有. 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希望知者能说一下.谢过.

楼主(2006-07-02):
看来不是我们要了解的问题,因为现在的变频器已经很少有这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