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发电机也可以调速吗?

楼主(2005-07-26):
请问发电机也可以调速吗? 我现在在做风力发电方面的工作,在选用永磁同步发电机发电的情况下,要求风机转速(即发电机转速)和风速成一定的比例关系,才能获得最高的能源利用率。有一些论文是说控制pmsm的定子电流,使Id=0,Iq为一定值,就能调速。 但是我总是想不通,电流使发出来的,还能控制其大小来影响发电机的转速?

网友A:
风力发电系统中有机械的保证电机转速基本不随风机转速变化的机构,也就是风机转速因风力低了而变慢,那么此机械机构的传动比变大,反之变小,原理和兆欧表的小发电机恒转速机构差不多吧。

网友B: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当发电机电流越大,它所需要的能量越多,换过来说是风力传动系统要提高供能,减小发电机电流,需要的能量就少,当风力系统提供的能量固定时,发电机电流小,转速高,电流大,转速低。不知道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C:
如果说“要求风机转速(即发电机转速)和风速成一定的比例关系”,估计使用齿轮来定速度比应该比较好吧!

网友D:
请问你们风力发电需要存储电力吗?是不是用蓄电池呢,用什么样的电池呢

楼主:
谢谢你们啊! to:机智 我论文中用的是永磁同步电机,好处之一就是不需要齿轮箱,因为齿轮箱噪音大,而且维护成本也高。 to:汤勇 我想也只能这么想了,但是就是不知道调节定子电流能否起到设想的那种调节转速的目的。比如说我让电流最大,即直接用不控整流,此时的发电机转速是否会低于所期望的速度呢? to:风吹浮云 我是在写硕士毕业论文,是关于并网用的风电机的,但是小论文是随便并网不并网。只要能够用malab仿真出永磁同步发电机转速能跟踪最佳叶尖速比即可!

网友E:
发电机可以作为有刷直流电机的负载,控制有刷直流电机模拟风机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