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种现场总线的市场份额和应用实例

楼主(2005-07-26):
我是刚接触现场总线的学生,现在有个项目。 老板让先调研以下内容:1.现场总线的种类,2.每一种的应用领域和市场占有率,3.以及在每个领域里的应用实例。(老板的原话是,有多少例的应用,汗。。) 我在网上查了好几天,第一步比较容易。应用领域说的也比较多。市场方面就很难找了,本站上有市场调查,我一看要2000+rmb/年期,绝望。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根本没有完整答案,我只能尽量多找几个了。 简单的说,我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怎样找到更多的应用实例,比如ff组织会不会把它的应用项目记录下来。。 谢谢各位前辈帮忙指点方法,鞠躬~~

网友A:
你在哪里?跟我联系吧,zhangzhich@163.com

网友B:
好像一些總線協會的官方網站上有,比如ODVA和PROFIBUS協會上面似乎就有Application story,類似的報道,其實就是應用實例,不要試圖在國內找啦,基本很少,國外網站介紹得較多

网友C:
需要我帮忙吗, loden29@163.com

网友D(2024-04-25):
    CANWeb现场总线结合CAN总线及以太网的优点,将节点管理功能实时数据通信功能分离,Web监控节点通信负载及通信质量,Web调试节点及配置参数;不同于轮询主从问答通信,CANWeb是触发小包通信,检测到节点信号变化满足发送条件即发送,实时性更好,通信负载小,通信失败率低;CANWeb节点价格与RS485类似,但速度、可靠性却天壤不同,CANWeb总线为双绞线并接或光纤串接通信,布线、接口成本低,总线可选冗余、多主站,已应用于多个电厂DCS系统。

CANWeb冗余双网现场总线控制系统网络结构分3层:

                MMI(人机界面)、控制器层、IO总线层

以太网IP编号(IP最后一个BYTE)的分配标准:

1)人机界面MMI层: 101~149

2)控制器层DPU控制器: 01~49,对应冗余模块 51~99

3IO总线层CANWeb网关模块:151~199,对应冗余模块 201~249

IO总线层:通过冗余双光纤可组网成 高可靠、分散的FCS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