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ABB DCS500B问题

楼主(2005-07-26):
公司一台起重机提升电机所用调速器为ABB DCS500B,在吊20吨以下的重物时,其参数307 设为 -20%,而吊重物大于20吨时如60吨其值必须手动更改为 -55%,能不能设置一转换开关将其值分别保存后用程序调用。哪位高人指教一二,最好说出具体步骤。先谢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大家共同讨论一下也成呀

楼主(2005-09-05):
307是制动转矩,说明书上说受控于301。 301可接受模拟信号,而这些大小怎么控制? 真没人知道吗?

网友A(2007-05-18):
如果真的必须想弄,可用两套电机参数切换,不同点只是307.

网友B:
可以实现,用触摸屏+变频器或PLC+变频器,编一段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