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专家,关于液压控制元件与气动控制元件在结构上有何不同?

楼主(2005-07-26):
比如液压控制元件可以采用锥阀、板阀、滑阀等等结构,那么一般气动控制元件采用何种结构?可以采用滑阀吗?哪位专家能帮忙给总结一下两种控制元件的异同点,谢谢!

网友A:
气动元件采用滑阀相对要少得多,主要是气体很容易泄漏,密封很难控制,而液压元件就要好多了

网友B:
(可以采用滑阀吗?)不是可以,而是有,两种控制元件的材料,大多是不相同的

网友C:
液压滑阀需要良好的润滑和油液洁净度,而气动阀的润滑和空气的洁净度是不够的,因此多采用橡胶膜片和橡胶阀瓣。

网友D(2005-09-19):
密封形式不同,通常气阀是软密封而液压阀是硬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