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问:如果调节阀阀前温度低阀后温度高,在选择FISHER调节阀时,是不是以阀后温度高的参数为主?

楼主(2005-07-26):
(无正文)

网友A:
不懂,有这样的工况?

网友B:
如果阀前不是零下几十度的话,肯定已阀后高温参数为主。

网友A:
以流过的介质的温度为主

楼主:
汤师傅请问:阀前温度是173.4阀后温度是467.而且阀门关闭后无介质流过,这还是以流过的介质温度为主吗?

网友A:
哦,这样的话的确应当以阀后高温参数为主

网友C:
分析工艺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D:
怎么还有这种情况?不懂。是不是你差错了?假如说真有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是以高温参数为主 不过我觉得阀前后没有这么大温差,有也是理想状况。

网友E(2005-08-31):
光过一个阀会出现这么大的温差?

网友F:
这叫绝热膨胀,用后边的较准确 注意;压力有变化,工质的晗熵值有 变化

网友(2005-10-06):
有这样的工况,我们这也有,前150后180度,前是补充液,后是工作情况液

网友(2006-12-26):
温度对阀门的影响与压力同时存在,如果是高温高压首先阀体要能承受相应的压力磅级,温度越高要求阀体的承压能力就要越强,一般就会增加壁厚,而流体的温度高低还会影响内件材质及盘根的选择。
如你所说的这种工况,应该以流经阀体的介质温度为准,因为阀门选型在计算流量系数时是以流过阀门的温度做为参考数值的。温度主要是确定此时流体的密度及粘度等,如果是压力降比较大的工况,后级温度高就会比较容易造成闪蒸和气蚀破坏。
阀门在关闭的时候阀后温度不是主要考虚因素,主要考虚因素为承压及泄漏等级。
愿意与各位一起探讨学习 1396502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