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水高低液面报警用何种传感器

楼主(2005-07-27):
为了监控酒精水(浓度百分之二十)水池的水位,防止过高滿溢,过低影响正常运行。要求安装高低水位报警装置。但不知用什么型号的液面传感器检测水位的变化,价廉物美。

网友A:
输入范围:10 — 2000pF 输出信号:4 — 20mA DC 精 度:1% 0.5% 供电电源:24V DC 工作环境温度:-20 — 70℃ 工作介质温度:-20 — 70℃ 高温型 可至200℃ 温度影响:满量程的1%/50℃ 工作介质压力:4Mpa 控制点误差:导电介质±1mm,绝缘介质±2mm。 继电器负载能力:DC80V 1A 连接方式:螺纹连接:M27×2、M33×2 法兰连接:DN65 或按用户要求 防爆等级:ibⅡCT5 外壳防护等级:IP65 一个普通的电容料位开关就行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83473

网友B:
液位控制器,探头做为电极,可以自己用不锈钢做,做三个电极就可以了,一个高液位,一个低液位,一个公共极,液位控制器检测高或低液位与公共极电极是否导通而给出开关量输出来串入控制回路进行控制泵的起停来达到控制液位的,如果需要,可联系我发份资料给你。

网友C:
to:老头子:可否给我发份资料,非常感谢!Email:kevin_lin@santek.com.cn

网友D:
to:老头子:可否给我发份资料,谢了Email:Victorcaijun@yahoo.com.cn

楼主:
给一份我吧,谢谢!邮箱:xuweihua2001@163.com

网友B:
JUNCAI;kevin_lin,温故而知新,资料已经发出,有5MB多,请查收

网友E:
请教:用差压变送器检测水箱水位,低压引压管侧的介质可能是水,也可能是空气,请问这样检测的结果准确吗?如果不准确,又有何解决办法?

网友F:
可以用液面传感器,国内和国外的产品都有,我用的是OMORON的,只要将容器引出一液面玻璃管,再用液面传感器非常方便和实用。

网友G:
回复:小老头 如果你不能保证低压侧完全是空气,那就保证低压侧完全是水就行了,也就是用负迁移了.

网友H:
用一个投入液位计,输出信号:4 — 20mA ,外加一台带报警的数显表,经济实惠

网友I:
to:老头子:谢了

网友I:
to:老头子:在那边可以下到PDF文件播放器,非常感谢

网友J:
俱我所知:私人制作计量器具是非法的!

网友K:
吉林东北虎: 请学习计量法相关内容。 请各位围绕主题,就事论事。

网友L:
用超声波测量比较经济实用,耐腐蚀,精度高,可防爆,安装简单.欢迎来电:010-58930518-219白先生

网友M:
求助:FC可编程控制器通讯资料 发到:zjpeasy328sohu.com 谢谢!

网友H:
用一个投入液位计,输出信号:4 — 20mA ,外加一台带报警的数显表,经济实惠 ,可以发信给我,pao200200@sohu.com

网友A:
电容的物位产品在各地使用已经很多了,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N:
超声波液位计不可以吗?免维护,也不算很贵阿

网友O:
敞口的用压差的很好.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P:
超声波的要比投入式液位计加数显还贵好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