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中的PIW和IW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07-27):
求助:s7-300中的PIW和IW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简单的说:PIW可直接访问输入模块.IW是输入过程映像,在每次执行OB1之前,将输入模块数值复制到输入过程映像区中(IW)

网友B:
PIW可直接访问输入模块.IW是输入过程映像

网友C:
那这两者直接具体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网友D:
如果映像IW(或QW)大于128后,是不是使用也相同啊!

网友E(2009-02-04):
PIW是否没有实际的外部模块就无法使用呢?

谢谢大家!

网友F:
回楼上,是的

网友G:
个人理解,piw是模拟量通道,例如piw276,iw是i0.0-i0.7的8个字组成的位,例如iw0

不知道对不?

网友H:
IB0是i0.0-i0.7的8个位组成的1个字节

网友I(2009-08-26):
我想通过一个4-20mA的电位器接入西门子变频器CUVC板子15和16号端子上,随着电流信号的不断变化,而从PLC也要读出的相应的数据。需要怎样设置变频器参数(6SE7..系列的书本型变频器)。最好将所有需要设置的变频器参数都告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