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问:三菱的PLC和PROFACE触摸屏怎样连接 ?????

楼主(2005-07-27):
请各位帮帮忙,我想用PROFACE的触摸屏2301s,和三菱FXon-60MR的PLC连接,但连接的时候老是提示:RECEIVE DATA ERROR 02:FD 意思是接收数据有误,请问怎样处理这样的问题?????急急急急

网友A(2007-12-08):
连线对?
通讯参数?

网友B:
应当是GP2301画面上有不支持的标签;

网友B(2009-08-20):
电缆或通讯设置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