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s是什么文件

楼主(2005-07-27):
请教:.rss是什么文件

网友A:
什么是RSS内容聚合? 一个网站,为了让更多的访问者能够看到自己的网页,做了一个文件,叫做RSS文件。该文件的格式与一般的网页有所不同,它把网页的标题、发布日期、摘要、作者、链接等单独标识出来。 RSS是站点用来和其他站点之间共享内容的一种简易方式(聚合内容),通常被用于新闻和其他按顺序排列的网站,例如Blog。 一段项目的介绍可能包含新闻的全部介绍等。或者仅仅是额外的内容或者简短的介绍。这些项目的链接通常都能链接到全部的内容。网络用户可以在客户端借助于支持RSS的新闻聚合软件(如FeedDemon、SharpReader,NewzCrawler),在不打开网站内容页面的情况下阅读支持RSS输出的网站内容。网站提供RSS输出,有利于让用户发现网站内容的更新。 RSS如何工作? 首先您一般需要下载和安装一个RSS新闻阅读器,然后从网站提供的聚合新闻目录列表中订阅您感兴趣的新闻栏目的内容。订阅后,您将会及时获得所订阅新闻频道的最新内容。 阅读RSS新闻的特点? 1.没有广告或者图片来影响标题或者文章概要的阅读。 2.RSS阅读器自动更新你定制的网站内容,保持新闻的及时性。  3.用户可以加入多个定制的RSS提要,从多个来源搜集新闻整合到单个数据流中。 访问者使用特定的RSS阅读器软件,不必登录这个网站就可以读取RSS文件,看到文件中标示的所有网页的标题、摘要、链接等信息,并且点击浏览网页。 通过上述方式,访问者可以在自己的阅读器里分门别类地收集许多来自不同网站的自己感兴趣的RSS文件,而不必一个一个地访问这些网站。RSS阅读器实际上成了读者自己的个性化信息库。 对于网站来说,RSS方式也有好处。它扩大了网站内容的传播面,也增加了网站访问量,因为访问者调阅的RSS文件和浏览的网页,都是从网站服务器上下载的。 RSS文件的网址是固定不变的,网站可以随时改变其中的内容。RSS内容一旦更新,浏览者看到的内容也随即更新了。 RSS的字面意思是什么呢?它是一个词组的所写,具体是什么?说法有三种: 1、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真正简易的聚合)的缩写。 2、Rich Site Summary(丰富的站点摘要)的缩写。 3、RDF Site Summary(RDF站点摘要)的缩写。 一般情况下,RSS文件包括了两部分:前半部分标示了RSS标题、图片、描述、语言、发布者、版权、发布日期等信息,后半部分是文章的基本信息,包括标题、链接地址、作者、类别、发布、文章日期、描述等。其中,后半部分是可以重复的,只不过具体内容可以是有关其他文章的。这些文章地址分别指向不同的网页。

楼主:
以下是对《请教:.rss是什么文件》的回复: 月光宝贝 我收到一个文件明为*****.RSS的文件,工控方面的,怎么打开呀?

网友A:
http://219.239.217.87/boyue/download/downrss.asp 自己搞定吧!! 试试看。

网友B:
请教:PHP文件怎么读! 谢谢

网友C:
AB SLC 系列程序文件,用RSLOGIX500 可以打开。

网友D(2009-08-06):
你的展会信息怎么没有 RSS 订阅服务啊~~~~~分类展会信息订阅

 强烈要求增加此项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