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为何我的4-20mA信号不能远传?

楼主(2005-07-27):
各位大虾,请教! 我在工控机中增加了一块艾雷斯的DAC7226卡,以提供六路4-20mA的输出送到DCS。工控机与DCS的距离有300米左右,连接电缆用1.5mm2的屏蔽线,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只接一路4-02mA信号,DCS中显示正确,但是如果同时从DAC7226卡接两路以上4-20mA信号时,DCS中就显示不正常。即使增加24V电源,也不行。与艾雷斯科技联系也无法提供答案,问题至今无法解决。是否板块输出的4-20mA信号不能远程?怎样解决?希望各位大虾鼎力相助! QQ:447543450 E-mail:aixin-lu@163.com 谢谢!

网友A:
推动功率不够

网友B:
你的电平定义不对,可以选用隔离器,到上海怡贝问一下,给你电话:021-50796822

网友C:
信号输出和DCS端输入接线或共用线有电平混乱,不如加装配电器安全有可靠。

网友D:
可能是卡件提供的功率不够,可以考虑通过信号转换,外加电源方式来提高功率!

楼主:
也许是共地的问题,但是在DAC卡输出6路直接接电阻测试,6路信号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接到DCS的信号采集模块上就不对了

网友E:
每路输出都加隔离器。

网友F:
你得加信号隔离放大器,电话13669959020联系

网友G:
应该是共地造成,每点地电位不同。我们以前遇到过一家情况和你说的一样,它是一家建材厂,当时他们是八路,开任意一路都正常,同时两路以上就显示不正常,后来他们选用一款无源隔离器就解决问题了。决不是你的输出驱动能力不够,300米电线的电阻才几十欧,而且你增加过电压,只能是上述问题了。我们公司是专业做信号隔离器的,已经在很多行业替代过国外产品了,而且我们产品从尺寸,精度及漂移都可以和国内任意一家进行比较,无源隔离器可以和国外同类产品比任何参数。有需要者可以申请免费试用。010-64848327 高先生 北京平和创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网友H(2011-06-27):
信号输出驱动能力不够,需要加装一个 蓝瑟MHM-04B A/2A 信号中继器。增加4-20mA的驱动能力。 如果现场有干扰,可以加装 蓝瑟MHM-05A 信号隔离器,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I:
应该是共地造成,每点地电位不同
每路输出都加隔离器
支持以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