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电机力矩方式问题

楼主(2005-07-27):
各位大侠:小弟松下电机工作在速度方式时没问题,可从驱动器里改成力矩方式工作时,电机不运转,很是纳闷,相关的限位,零速钳制,力矩限制都取消了,可还是不行,望各位大侠不吝指教

网友A:
力矩设定给了没?如果没有模拟量输入就是认为力矩设定为0当然不转。。。 另外,力矩模式下速度限制是有效的,查看一下。。。

楼主:
谢谢凡夫俗子大侠,模拟量输入是通过控制给的,速度方式工作的时候是没问题的,我感觉力矩方式也应该可以,力矩方式下的速度限制pr56我也改过试过了,可还是不行.

网友B:
弱弱的回一句: 您把参数下载到驱动器了吗?断电才能生效。

网友C: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指令极性问题,力矩方式和速度方式是相反的.你的现象应该是电机能使能,但一让转就掉.这正是因为极性相反的缘故,改了就OK了.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