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EC故障排除

楼主(2005-07-27):
用电脑对风柜自控设备MEC的MMI端口进行检测 MEC是英文:Modular Equipment Controller的简写,它在西门子楼宇控制系统中称之为模块式设备控制器。琶洲展馆利用该楼宇控制系统中的这个控制平台实现对风柜的自动化控制。MEC的基本外形和检测连线如下图所示: 在琶洲展馆的空调系统中,远程控制(通常说的自控)和手动控制可分别作为一个独立控制系统进行操作,它的自控系统是寄生在楼宇控制系统中,其设备控制流程如图: 由此可见,操作风柜电机启动/停止的最基本控制设备是变频器,,当发生自控系统无法对风柜进行自动/手动控制的情况时,此时风柜的启动和停止最有效的办法是使用AAOP操作面板操作变频器来实现,从而确保供冷的正常。 在琶洲展馆里,安装了238台一体化组合式冷风柜,它们的自动化控制是基于西门子的楼宇自控平台实现,而本地控制(手动模式)则是由LUI(Local User Interface)控制面板(通常称为文本控制器)与MEC进行通讯实现对风柜的运行控制和数据检测和利用AAOP高级操作面板直接控制变频器来实现,在实际控制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会造成通讯端口无法进行通讯,从而无法利用LUI(文本控制器)实现本地控制和监察,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采取对MEC进行清零和初始化从而使通讯端口恢复通讯,在采取措施后,为保证MEC与文本控制器的正常通讯,通常会利用电脑和专用通讯电缆对MEC与文本控制器的通讯端口进行检测,以确保其通讯顺利和实现本地控制和监测。 为了应对其工作的灵活性和复杂性,进行工作时,通常带备有串行口的手提电脑和专用串口通讯电缆进行工作,其工作流程一般如下: 1. 对发生MEC与文本控制器的通讯端口无法通讯的MEC进行清零和初始化,其方法是将MEC的正常供电电源断开和将MEC的自保持电源卸下(该电源实为一个标值为3.6V直流电芯),数秒后,先将MEC的正常供电恢复,观察MEC是否被清零和初始化。在确认已被清零和初始化后,可将自保持电源装上。 2.确认MEC已被清零和初始化后,将专用串口通讯电缆分别连接在电脑的串行口和MEC与文本控制器的通讯口上,这样便可以利用电脑来检测MEC与文本控制器通讯的端口了。 3.打开电脑,利用WINDOWS操作系统自带的通讯软件——超级终端来实现与MEC的通讯,其方法是在超级终端中建立一个连接,其通讯设置一般为默认值,明确通讯电缆所在的串行口位置(如COM 1,COM 2 等),经确认后便可进行连接。 4.成功连接后,超级终端会出现连接的对话显示,此时,便可以对MEC进行访问,调整参数,查看相应的选项。 5.完成检测后,断开串口电缆,恢复原有的MEC和文本控制器的通讯,观察文本控制器的状态,确认正常后便可。 这种方法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一点经验积累, 记录下来,仅供参考。

网友A(2010-03-24):
请教一下MEC的编程方法,必须使用APOGEE INSIGHT软件还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编程?

网友B(2013-08-29):
可以通过PPCL语言来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