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5-07-27):
请问各位组态王与OMRON系列的CQM1H-CPU21型PLC,如何建立通讯阿? 设备种类选那个阿? 我实在不知道了,求各位教我

楼主:
现在再现的高手越来越少除了知道所要东西,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可叹啊

网友A:
这个应该很容易,好好看看组态王的帮助文件

网友B:
安装了hostlink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C(2005-09-16):
你要用命令来查看才能看的见啊 BIT(IR0,1) 还要注意变量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