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带串口通讯的仪表最便宜

楼主(2005-07-27):
我想自己买个仪表或者其它打印机设备也可以,要求有串口通讯功能,请各位大侠推荐,越便宜越好!自己买着玩的!

楼主:
玩串口通讯啊!

网友A:
只要显示不带任何控制的串口仪表最便宜。大概就是400左右

楼主:
那是什么仪表呢?温控?还是什么?有没有型号和牌子呢!

网友B:
你就再买个低挡的笔记本电脑或有串口的单板机单片机或ARM单板机;两边串口相互传输,岂不很好。

网友C:
玩串口通讯可以用 PC 机的 COM1 和 COM2 对发/对收。

楼主:
目的就是研究不同设备的通讯。COM1和COM2通讯那也太没意思了吧~

网友C:
第一次和月球通信也是好没有意思,因为那边没有人。 串口通讯很好做的,你试一下就知道了。这个好了其他自然就好了,除非它是坏的。

网友D:
回新沧笑:你有忽悠的嫌疑

楼主:
欢迎东北虎兄多提宝贵意见,我有什么忽悠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