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Net和Profibus的比较

楼主(2005-07-27):
罗克韦尔的NetLinx提供从车间底层到以太网为基础的企业层的数据的无缝路由,无需编程或使用网关。Siemens在不同的网络之间需要使用网关控制器,同时从专有的以太网到Profibus、到ASI、到现场设备的数据,还需要在每个控制器上用像天书一样的消息编程。使用NetLinx,用户不再需要通过编程,就可以在不同的网络之间传递数据。这就省去了内存地址映射问题,也不必担心数据类型。 生产者/客户模型是最新的网络技术,可以灵活调整网络以满足苛刻的控制响应要求,提供响应更好、更灵活和更高效的系统。在应用需要时,主动把I/O和处理器状态事件提供到需要的地方。这是通过缝变则报、I/O共享、规划、周期方式(基于时间)等实现的。 Profibus 是1980年代设计的,受限于主/从模型,所有的从设备采用轮询的方法。Profibus系统的响应随着设备的增加而增加,如果系统的响应速度无法接受,在调整网络方面没有灵活性。Profibus的I/O模块必须等待主控制器的轮询,共享I/O状态只有通过用户编程才能在处理器之间实现, 而这些还通常需要通过不同的专有“对等”网络实现(Ethernet、 FMS或Siemens “MPI”)。 ControlNet既提供到I/O和工厂设备的实时控制,又提供到对等设备或智能设备的消息传递。Profibus方案通常需要额外的网络,比如以太网或西门子专有的“MPI”网完成对等通讯,这就需要更多的连线、更多的通讯设备和更高的造价。Profibus消息传递的能力是有限的。 多种不同的网络:DP、PA、FMS(以及其他网络),每种都有Siemens“Sinec”专有的版本。“Sinec”设备和最新的网络版本不兼容。 ControlNet可以保持可重复的响应,和网络设备消息传递无关,和编程无关,甚至和增加节点无关。ControlNet的速度和节点数无关,和介质无关,和中继器无关。Profibus的速度和节点数相关,和介质相关,和中继器相关。只有通过光纤,通讯速度才能和距离无关。 ControlNet具有更好的确定性。Profibus DP(12Mb)在增加消息传递和编程之后,确定性变差。ControlNet,使用生产者和客户模型,具有更好的确定性和可重复性(和网络上设备的数量无关)。独立的测试表明,Profibus DP(12Mb):13个节点,两个PLC确定性的标准偏差是0.793ms。但如果增加有限的消息传递(10个字节),标准偏差是2.318ms。在实现消息传递后,标准偏差是原来的3倍。ControlNet I/O刷新速度的标准偏差是固定的,和增加多少消息传递无关。 尽管西门子声称Profibus是灵活的,DP和FMS可以同一条线上,但对等通讯将影响系统的响应和时间苛刻的I/O。Profibus供应商建议使用不同的网络 (FMS和DP)用于对等通讯和时间苛刻的I/O。而ControlNet可以在同一条电缆上,同时进行编程、消息传递和时间苛刻的I/O数据的传送,丝毫不影响系统的确定性。 欧洲的用户认为,Profibus是欧洲性能最差的网络。(1997 IMS研究)。ControlNet可以通过自动寻址方式检测重复地址。使用ControlNet网,用户可以“规划”I/O刷新。 罗克韦尔可以在不同网络层的设备之间传送数据和编程。西门子只能提供两级网络之间的编程。罗克韦尔控制器不需要管理网络流量:控制器控制和使用NetLinx的服务来采集需要的数据。 ControlNet网具有很好的诊断和排错功能。Profibus仅仅提供图形示意工具,对诊断没有任何帮助。1999年,ControlNet的增长率是50%,2002年继续高速则增长。

网友A:
长见识,不过不清楚美国的AB价格如何,好东西为何用的不多呀,希望见到更多的内容。

网友B:
楼上的明知故问吧

网友C:
难道profibus 相比controlnet 没有优点吗?

网友C:
不小心多点了几下,并非灌水

网友D(2005-09-13):
技术好,市场不一定做得好

网友E:
是啊!这可不竟竟是技术和业务的问题啊!

网友F:
和国际关系也有关系,德国工业界和中国的合作比美国早得多。

网友G:
我公司是德国BECKHOFF现场总线的核心代理商.   1.Beckhoff现场总线产品技术在国内有过许多成功项目,支持IEC61131-3标准PLC编程语言,支持LIGHTBUS、ProfiBUS、InterBUS、CAPopen、DeviceNet、ControlNet、Modbus、SERCOS、RS485、RS232和Ethernet TCP/IP、USB等多种现场总线,产品组态灵活,功能强大,精确配置I/O点数,充分考虑用户整体方案综合成本,节省大量布线与空间,提供完善满意的售前售后服务与技术支持。   2.各类I/O端子,包括2点、4点、8点的数字量信号(5VDC、24VDC、48VDC、120VDC、230VDC、NAMUR、高速计数器等),模拟量(0..10V、±10V、0..20mA、4..20mA、热电偶、热电阻、电阻桥、可接示波器和直接与5A/1A电流互感器相接,它可通过现场总线系统进行网络分析和供电管理,采集电流、电压、有效功率、视在功率和功率因数cos φ,通过64,000 次采样计算有效值,其测量精度可达全刻度值的 0.1%,广泛用于楼宇和低压供配电系统中;也可以控制5.5KW以下电机,通过现场总线对电机的进行控制,可以采集电机的电流、电压、有效功率、视在功率和功率因数cos φ以及通断次数,并进行相关的保护。      天津奔豪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馨达园9-3-101室   电话:022-87892560 87893126   传真:022-87890685   姓名:江志军 手机:13821537990

网友H(2006-07-14):
CRT电视跟等离子电视相比,有优点吗?profibus就是垃圾,都是一群保守的人不敢尝试新鲜事物才选择

网友I:
Netlinx,全透明网络。producer/consumer方式,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技术。它不是说伟大,而是为用户考虑最大化。

网友J(2006-11-13):
是吧,我怎么看都像是罗克韦尔推销自己的广告。就是因为用的人少大家才不了解少,用的人多毛病自然就知道了!这个文章后面还有(这里怎么被砍掉了。。Ethernet/IP和西门子工业以太网的比较
)整个工控网都用以太网安全吗!!

网友K:
什么场合用什么总线呗

网友L:
我在用美国A-B的controlnet网络,也使用siemens的ProfiBUS网络,并且在一个系统中使用两种网络,通过SST的网络适配模块将ProfiBUS网络连接到A-B的contrllgix5555系统。在抗干扰、网络冗余、布线要求各有特点,应发挥各自的长处,尤其对于本公司的系统尽量使用与其相配套的网络,有好多的方便和优点的。

网友M(2007-08-07):
本人觉得CONTROLNET要优于PROFIBUS!论是从硬件架设还是在软件设置方面!

网友N:
怎么感觉就象是: 很多人在骂微软的操作系统如何的烂,如何的BUG多, 苹果的MAC如何好用.   可是忽略了一个实事是: 如果有用WINDOWS一样多的用户在使用MAC,有研究WINDOWSBUG一样多的黑客研究MAC,那么MAC还安全吗?  估计那时大家会在骂MAC真烂,还是WINDOWS好用!

为什么一定要拿Profibus来比呢? 怎么不是CCLink? 这本身说明什么了? 嘿嘿... ...

网友O(2008-07-12):
如果单从技术上讲,可以这样理解:

Profibus是面向过程的总线,总线上主站以令牌形式,从站是依主站轮询的,两个循环在一起,则是一个逻辑上的大循环,数据据总是从一节点发到另一节点,以此为基的的顺序组合,可实现高层的Profibus应用协议.所以,实现Profibus系统协议常以顺序法分析协议的执行过程

Controlnet是面向变量的总线,总线上上的所有节点以对等方式占用总线(当然,已有一层基础的辅助协议实现了总线的共享,不需用户考虑总线竟争)总线上的数据是以系统变量为基础的排列传输,一个节点传输,其他节点都可以接收,接收节点可以据接收的变量执行动作,以此为基础,可实现高层的Controlnet应用协议.所以,实现Controlnet系统协议常以变量法或状态转移法分析协议的执行过程

如果还不好理解,则可以这样认为(只是比喻,不能完全反应协议的本质):

Profibus就象是DOS操作系统,面向顺序执行的,Controlnet就象是Windows,面向消息驱动的

使用Profibus协议就象是用面向是用C语言写顺序执行的程序,用Controlnet就象是用面向对象的方法写程序,对象是总线上的数扭变量可变量的集合

有意可见www.gougunsk.com,网上留言,再行讨论,欢迎指正,李照书

当然技术并不代表市场,市场需要的是产品或系统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技术本身.

网友P(2019-06-27):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