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sdfsd

楼主(2005-07-27):
如何学习PLC?

网友A(2005-12-03):
也不知道刚才的那封信是否发出!我是想向你的请教!用C++BUILDER编写控制台达PLC的问题!我把我要发送的消息帐转化为16进制字符串发送!其中的从机地址,命令码,数据位都是从文本框输入的!但发送没反映.返回的确是我厂发送的确东西!连":"都返回了!不知道是不是什么意思!我应该怎样把合并消息帐??
消息帐的基本格式是?如要发送一个消息!强制PLC的为ON!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