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USB-232电缆的请进

楼主(2005-07-27):
这几天为了本本跟PLC连接问题把头都搞大了,哪位高手用过USB转232口的电缆,来帮下忙.现在我用一个USB-232电缆+编程电缆连接PLC,PLC是OMRON的CPM1的,能建立通讯,也能改变工作模式,就是不能上传和下载程序.换了别人的一条就可以了,什么问题也没有.问OMRON的技术人员说我的电缆不能用,要用原装的.也问过一些搞计算机的,USB-232要驱动程序.可别人那条也不用装驱动,也不是原装的,插上就能用,欧姆龙三菱西门子施耐德松下都可以.请大家帮帮忙,看怎么解决.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呀?老杜在吗?你看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打电话到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他们说买一个西门子的USB转RS232电缆就OK了,可是价格要1200大洋。最后只好放弃,改用SAIA-Burgess的PCD了,用我的30大洋的USB转RS232电缆连,很好

楼主:
PCD是什么东西呀?你的USB转232电缆是普通市售的吗?我用怎么不行呀?

网友B:
我帮“愚公公”捉刀一次: PCD是瑞士思博的过程控制器(实际上就是支持模拟量输入的模块式PLC,不过体积相对较小,扁平式的)。根据功能、I/O点数不同可分为PCD2/PCD3等等系列.其编程软件内置了很多使用的功能模块,挺好用的。不过价格相对于日货来说,好像没有多大的优势。这个品牌好像已经推广3年以上了。 30大洋的USB转RS232电缆肯定是在电子市场买的极普通的电缆,因为我的力特USB2.0转RS232电缆都卖65元。 你用不行?那你只好换一根线了......

网友C:
看看串口要在COM5上

网友D:
我一直在用USB和RS-232,您用的USB转RS-232接口与您机器上的接口线是不恰好适合,能否采用跳线的方式解决.

网友B:
我的力特USB2.0转RS232电缆安装驱动后默认串口在COM4上,我在设备管理器中将它设为了COM1,挺好用的。

网友E:
我用在30的和S7-200的PLC上面,到现在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当时连接的是三菱的PLC,当时使用测试说与PLC连接上了,但是要下载或者上载程序怎么都不行,后来我把那个线退了,重新找了一根质量好的线,就OK了!而且很好用!只要50大元,你可以试试看,或者联系我lifeng70985@163.com

网友G:
一般来说,只要能连上说明配置及连接方式是对的, 出现这个问题只有电缆的质量总量了,当然也有的设备只认COM1,就要手动改名了。 我做过试验,在备份一台32轴的运动控制器的系统参数时(要2个小时)每到中间就断,晕了!后来一咬牙买一根IBM原装USB转串并适配器,没任何问题。

网友F:
兄台备份要两个小时,多大的数据啊?能否请教一下你用的是什么运动控制器吗?

网友H:
本公司最新推出USB接口的PLC编程电缆!详情请登陆www.ytplc.com查看

网友I:
建议把手提搬进电脑城,多试几个不同厂家生产的转换线,我试过确实有的厂家生产的不能通讯.

网友J:
我公司的USB转RS232转换器可以接三菱、OMRON、FUJI、松下、台达等PLC;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址:Http://www.zjzcmy.com

网友K:
一般都可以的,www.gdyufen.com有

网友L:
你的问题出在USB-RS232上,换一个就行了,有一种60多元的就很好用.

网友M:
在其它PLC,我遇到过同样问题! 同意楼上的,加几十元钱买条60-70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N:
USB转232的线有好多自牌子,好的牌子是会好用很多

网友H:
本公司最新推出USB接口的PLC编程电缆! 不用再为您购买的USB转RS232转换器连不上而烦恼,因为我们的编程电缆本身就是USB接口的! 详情请登陆www.ytplc.com查看

网友J:
可以用USB-CIF02的电缆; 一端为USB接口,另一端可对CPM1/CPM2A/CQM1等系列的PLC编程; 我公司有售;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44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205887 2401797 2401785 7576187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

网友O:
我现在用一条35元的USB->232,很多地方能用,也有少部分程序不能用。USB->232一般要安装驱动程序,我个人认为驱动程序非常重要,驱动程序的好坏将直接影响电缆的使用效果,如果你的电缆不好用,你可以试着安装一个知名品牌的驱动。

网友P(2005-10-28):
换一USB试一下吧,买个好一点的

网友Q:
我在中关村里买的,30块钱,装上驱动后用的不错

网友R(2006-11-24):
我用USB转232不能下载原机中的程序,其它正常,为什么?请赐教

网友G(2007-02-24):
有时候,USB的插口不好也会出现连接不稳的现象,所以,仔细检查一下笔记本的USB口与USBTO232适配器的连接。呵呵

网友S:
没见出过什么问题呀

不会,学习!

网友:
我用的USB-232的电缆80大洋,一年了,本本和西门子,omorn,三菱,HMI通讯都没有问题呀

网友T:
我在网上买了旧的SIGMA的usb转232电缆,还要90元。不过转换后的232口还是没有PC上的232口好用,通过人机界面可以下载程序,但却不能监控运行,最后只好换电脑才行。很奇怪,即然这么不好用,为什么现在PC大多都没有了232口?

网友U(2013-03-26):
编程软件问题  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