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解决现场s7-200数据采集的干扰

楼主(2005-07-27):
我做的是环保方面的;主要是做烟气在线连续监测系统。但是有个问题经常捆到我,我使用的PLC为西门子224,模拟量输入用的是231,只要系统运行起来,电脑所采集的数据都跳动的,而且幅度比较打,我测了她的原始电流都很稳定,传感器也没有问题,就是跳动,我为此头疼不已,希望工控朋友帮我一把,谢谢!

网友A:
幅度大到什么程度,有一定的跳动是正常的.

网友B:
由于干扰的频率一般较高,用万用表很难测量除了,有条件的话可以用示波器试试。 再不行用软件滤波,有均值滤波,均值剔点滤波,一阶滤波,二阶滤波等等,很多抗干扰的书上都有介绍。 我经常使用的是瑞士SAIA PCD系列PLC,其编程软件提供了很多滤波算法块,只要调用一下就可以了,所以已经很久没有受干扰问题的困惑了。

网友C:
我以前也碰到过和你类似的问题~~~一般用电流表测是测不出的~~我后来解决了!!我的出在接线问题上~~因为我没给231单独的供电~~我是把他的供电从224那里接出来的所以一直不稳!!!而且我传感器的-接在变压器输出端的低电位处!!

网友D:
西门子模拟量模块很稳定,精度可以达到99.99%以上!注意调零和调增益,并把它的M端和电源-端接到一起!

网友E(2005-09-03):
负端共地

网友F:
PLC系统单独接地也许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G:
典型的模拟量输入共模电压超过允许的范围了。 可以将模拟量输入负连接到CPU的DC-(M)端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H:
检查PLC系统接地是否良好..还有电气与PLC是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