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一轴两驱动问题

楼主(2005-07-27):
请高手赐教:有没有人用过 国产系统一个运动轴输出口同时带两个驱动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脉冲输出就没有问题。

网友A:
不论工作在什么方式都是可以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控制只能和其中1台电机的编码器闭环.所以在力矩方式下,当两电机负载不同时,速度是不一致的.因为负载大的电机与控制闭环时模拟量电压值大,同时给两个驱动器,那么负载小的转速就会加快.反之是相同的道理.同样的工作在速度环时,负载不同两个电机出力是不一样的. 所以看您怎么用,从可行性角度讲是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各位,是脉冲输出的而 且是差动输出 ,只是不知道,驱动电路的带载能力够不够,有没有人真正的使用过,而且没对系统做任何的改动,我想用北京凯恩帝系统。

网友:
差动输出的脉冲,一般带载能力都没有问题。

网友A:
不会有问题的,我们经常这么用,放心吧

楼主:
Aland先生: 请问您经常用的是什么系统,用在什么控制机械上,请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to 画影 大多是应用在需要2轴同步的各种场合,单边驱动又不合适或结构上不允许的.

网友B:
如果是速度控制模式可以吗?是不是控制器的一个轴的输出速度模拟电流直接接到两个驱动器上阿?和接到一个轴上实际输出速度有什么变化?该端口的带载能力是否够啊? 又没有别的技术方案保证一轴两电机的同步性阿? 急盼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是速度模式控制,如果速度不快,可以把一个轴的编码器信号给另一个电机作为脉冲输入。

网友B:
版主的意思是把一个编码器同时反馈给两个驱动器做速度反馈阿,但是不是用控制器的同一个输出速度端口控制输出到两个驱动器上阿阿??和接到一个轴上实际输出速度有什么变化?该端口的带载能力是否够啊?

网友C:
刘版主的意思是一个伺服跟随另一个伺服。。。 你的意思是两台伺服同动。。。 如果速度不快,您对两台伺服的同动性要求不是很高,采用跟随也是一个简单的可行方案:。。。控制器输出给伺服1,伺服1的编码器反馈信号经伺服1的驱动器处理后输出脉冲给伺服2的驱动器作为脉冲输入,伺服2跟随伺服1。。。

网友D:
请教高手: 我想做一台测凸轮曲线的仪器.想法是在被测凸轮的轴上装上 编码器以测量凸轮转过角度.用光栅测量凸轮升程.两信号相以 得出凸轮曲线数据.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