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问电机的惯性矩是什么意思?负载与电机的惯量比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07-27):
请问他们是什么概念?用在什么时候?

网友A:
电机的惯性矩应该是指电机转子的惯性矩,不讨论概念可以这样说,惯性矩大的物体,用同样大小的转矩去使其转动到一定的转速需要的时间相对于惯性矩小的物体就要长。如果电机的惯性矩为Im 负载的惯性矩为Ie,则负载与电机的惯性矩比=Ie÷Im,这个比值代表了电机的电磁转矩用于启动电机转子的量与用于启动负载的量的比值。 在伺服系统的设计分析中用到这个量,在普通的对于启动时间和随动误差没有要求的系统设计用用不到这个量。

楼主:
请问电机选型时用到这个量吗?就是说如果对电机启动时间没有要求的话就可以不考虑这个量了是吗?对于启动时间有要求的系统对惯量比的要求是什么?谢谢

网友B(2011-11-16):
谢谢回答,学习了,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