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5-07-27):
MOV中MOV后面的K值,D值;RS中RS后面的D、K、D、K值还有发送、接收的数据都是些什么数据。请各位高手给解答一下好吗?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A:
K是常数,D是寄存器代号。

楼主:
先谢谢竹根老师。常数指的是什么?RS中发送、接收的数据都是些什么数据?

网友B:
常数就是常数啊,如K10,(10进制),和H20(16进制);数据就是数据啊(二进制编码表示的)

网友C:
看样子很多基础课不及格,先去看课本吧!

网友D:
自己主动看看资料 有发帖的时间你就看明白了。

网友E:
手册是最好的老师,这里谁也不能把这些问题讲的跟手册一样清楚,你的问题,你可以参考手册中的数据结构那部分,那里会说的更清楚些。 遇到具体问题,再发贴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