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断电后再次通电...

楼主(2005-07-27):
两相步进电机采用八拍控制(恒流),运动到某一位置后断电,然后再次通电,还能保持从原停止位置开始运动吗?

网友A:
从控制角度而言,驱动器上电时,必然回到初始电流状态,只要断电时是这个状态,理论上,上电的瞬间没问题。另外,如何保证断电期间,电机不动?

楼主:
我今天做过试验,重复约40次,出现2次启动位置变化.

楼主:
我的控制方式很简单,采用1.8度的步进电机带动蜗杆推动蜗轮旋转,减速比为60,使用光耦控制找到零点,然后旋转固定角度后停止,然后返回到零点,到位时间没太高要求.到位精度为1分.但我在上电后自动找零时,大部分时间到位是正确的,但有时会差半步。另外随工作时间的加长,到固定角度也差一步或两步.和电机发热有关系吗?

网友B:
对于断电后重启时步进电机相位仍必须维持不变的案例,所用的步进驱动器+步进控制器(程序)必须有断电记忆功能,大多数市售的步进驱动器+步进控制器(程序)并无此功能。 断电后步进电机无保持力矩或只有很小的保持力矩,为此还须注意,避免断电后电机被不小心转动了。

网友A:
不管用什么方式找零,总会有一个分辨率的重复范围,不可能绝对准。 工作时间延长,电机发热有什么后果,我不知道,不过,我自己的经验,步进电机连续工作4天,在这4天里,每秒起、停7-8次,没有发现相同的脉冲转过的角度有什么不同。

网友C:
TO:心虚 1。首先,你的零位是不是准确,步进电机因没有编码器反馈,一般零位很难做的很准,这样累计下来有误差也很正常。 2。刘邦主一直坚持步进电机不丢步,可以精确定位,而且每每能有成功案例用来支持,本人以前也相信步进电机理论,但现实是,步进电机其实常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反映在不同场合,不是一个两个成功案例就可以概论的。 3。如果您想断电后,在上电,电机从原停止位置工作,其实也很简单,只要你的上位机支持就可以,电机方面如果不把握,最多加一个制动器拉。 4。要想精确定位,还是换伺服比较好,本人也卖步进电机,而且还卖好几个品牌的,有进口的也有国产的,不过,我一直认为,如果需要精确定位,还是伺服最简单,最安全。

网友D:
我最近用了一个德国百格拉的电机,头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不工作了,我正在查毛病,看来外国货也不保靠。

网友A:
很久以前,就有人告诉我,国内卖的百格拉,驱动器是在国内组装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当初用步进电机的时候,从机器能动,到机器动好,能连续工作不出问题,用了多半年的时间。这半年基本上就是用来找所谓“莫名其妙的问题”。最悲惨的一次,机器连续工作5天,这5天我一共睡了不到5小时,机器居然是在我打盹的时候丢步了。 撇开保持力矩、整定时间问题,伺服定位确实是最简单、最安全的方式,但是在小电机上,伺服与步进的价格差确实是大了一点。

网友E:
步进电机在开始运行的时候,一般需要“预备励磁“这种说法是日语里面的说法,中文怎样说我还不知道。如果这样做了就不存在找不准零点。还有一点就是步进电机怎么还能有累积误差?各位高手能不能就此问题解释一下!

网友F:
老刘,呵呵,百格拉的驱动器是国内组装的,控制板进口,电源板、外壳、接线端子自己在国内配套组装的,性能是可以保证的,因为控制板整板组装。。。不过说实话,那外壳真的很难看,说是进口的打死谁我都不相信。。。

网友C:
TO:凡夫俗子 哈哈,世界上还真就有那么多的傻子,你说什么他都不相信,我就遇到过好几个,可能是吃人的嘴短吧,要不就是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有时候我真的为他们感到悲哀,

网友F:
TO:沈阳老宋 存在就有道理的,人家不信是肯定有原因的。。。呵呵,老哥,有机会我回东北你要请我看二人转哦,上个星期天去一个客户那解决问题他们谈到了沈阳刘老根剧院的二人转,哈哈。。。 TO:北海,您好 初始励磁和机械零位完全两码事,步进电机驱动器在断电时如果没有器件记忆当时的每相电流的分配,即使步进电机停电后没有任何转动,那么重新上电后步进驱动器会按固定的励磁逻辑进行初试上电的励磁,那么电机就会从上次停止的位置迅速转到最近的初始励磁点,所以会震动一下。。。这样的初始点可以是步进电机圆周位置的50点中的随机任意一点(步进电机AB两相各50对极,每一对极正负两极),具体哪点就看初始励磁时哪个点离初始磁场近。。。 机械零点一般是通过外部零位开关检测来进行控制的,采用不同的回零位方案会有不同的效率和精度。。。 累积误差问题:举个例子,您的期望是步进电机每次动作走20度,用基本步距是1.8度的步进进行40细分合每步0.045度,那么20度我们走444步是19.98度,走445步20.025度,误差是-0.02度或0.025度,这样您的动作次数多了就累积了。。。如果您每次动作走18度,即使细分出现大小步,也不会存在累积误差的,因为到1.8时就消除了一次。。。累积误差不是步进或伺服单独存在的问题,是控制位置的分辨率和您的期望之间存在细微误差造成的。。。解决方法:走20度可以通过一个9:10的传动机构来消除,即负载走20度电机实际走18度。。。 一己之见,有误见谅。。。

网友E: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如果是20度这样的角度,这种1.8度的电机根本就不可能做到,但我认为这不是电机的累积误差,电机本身没有这种缺点,是人为加上的,没有累积误差是步进电机的优点之一,为什么不用他的优点,反倒把优点搞成缺陷了。这如同用千里马来耕地,其实它擅长的是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