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B变频器故障求救/?

楼主(2005-07-27):
各位高手大家好: 我用的keb变频器F5的,启动就EOC报警。电机与变频器都是好的,通信控制板也是好的,编码器及温度传感器也没发现问题。大家维修了半个月后来没找到原因莫名其妙的就好了。请教大家报警是什么原因?还有如何判断KEB变频器的好坏?

网友A:
电机与变频器都是好的?你互换到其它好的设备上试过吗?有问题请电:13726053178 郑生

楼主:
晕了!! 互换过的,我用新的变频器和电机都试过没用的。后来没找到毛病就设备就正常了。KEB的EOC报警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身边没资料不清楚。1是过载,2是启动或停车时的过载保护。是这两个中的一个吗? 谁有KEB-F5的参数质料麻烦大家传上来一份或者信箱ABUCAI2204795@sina.com

网友A:
科比的资料可以到他们的网站去下载啊!

网友B:
EOC是电流过流,具体可能是加减速时间太短,还有就是你的启动负载是不是过大,你要是要相关资料的话把你的联系方式(电话和传真)给我,我们是KEB的代理商,我帮你传一份过去

网友B:
我手上现在没有电子文档的KEB资料,我只有书,等我收集到电子文档的发你一份,我的电话是021-54235333转252

网友C:
EOC是过流的意思,可能跟你加减速时间太短以及负责太大有关系,有问题请致电KEB北京代表处或上海总部,www.keb.cn可以下载您想要的资料!

网友D(2005-10-28):
谢谢,杨川的热情支持

网友E:
上电以后先看电流的变化然后在相应的调节加减速时间

网友F(2008-08-14):
科比专业员好.我有台科比F4变频器0.75KW/380V的上电显示NOP,没有它说明书.哪位有的传份给我阿!HZDEWEN@163.COM.谢谢.QQ121077419.

网友G(2008-09-27):
kebf5系面板显示BBL和PR,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H(2009-04-13):
请问一下,有台电梯KEB F4 -15KW变频器,运行一段时间后报“E.EST”后,马上就停机了,断电复位后就又能正常使用。不只是哪里的故障谢谢,此故障不定时报。

网友I:
同病,我厂也有一台科比的一上电就跳EOC,没有人能修好,双面印刷线路板,中间还夹了一层印刷线路

网友J:
“E.EST是参数设置错误,CPU板坏了也会误报。

网友J:
上电就跳EOC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K:
F4的不一定就是驱动板坏了,要是F4F的有可能是控制卡和下面的PG卡,连接不良,(是指F4 d.E机壳的那种)

网友K: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宁波 X宁波
积分:351
帖子:284注册时间:2006-1-4 20:09:00 13楼 回复时间:2009-4-14 8:48:22 同病,我厂也有一台科比的一上电就跳EOC,没有人能修好,双面印刷线路板,中间还夹了一层印刷线路

网友L:
我有大量KEBF4的二手变频器,有需要的可以联系宁波变频器维修www.nbbpqwx.com.cn

网友M:
有可能是插件里有问题接触不好,我遇到过的拆开擦一下装上就好了。

网友N(2010-02-03):
我的也是出现E.OC 她是过流保护  但是我的加减速时间加大了 但是还出现这故障 请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

网友O(2010-03-24):
请教各位:有一台F5故障显示EPU,怀疑风扇被卡所至,更换新风扇后,故障仍不能排除,请问此故障点大概在哪一块,谢谢。

网友P(2011-04-05):
请问我有一台科比F5的变频器,用在切纸机上的,电机启动运行一到二分钟后就跳E.NOL,查故障代码是过载。但脱开负载后启动运行也是一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Q(2011-07-04):
大家好,在KEB的30KW电源板PCB板边缘上有一个黑色的温度传感器,请问在哪里可以买到,我的这个坏了,谢谢 QQ:170502645

网友R(2013-12-12):
KEB F5 22kw 科比的一运行就跳EOC,空载也一样!有请KEB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