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模块 求助 S7300

楼主(2005-07-27):
各位朋友, 我现有一个问题求救: 西门子315-2DP, 带了一个称重模块(M)7MH的,现在有SF闪, 我连上后发现有模块内部故障, RAM故障和整体备分故障. 怎么回事啊? 同时CPU上也报该模块故障. 但我没有SIWATOOL来判断啊,是不是有什么参数要设定?? 急!!

网友A:
SF闪一般都是编程错误,可在module information窗口,diagnostic Buffer栏,用open block按钮找到相应出错的 位置修改,直到events窗口内没有出错提示。

楼主:
已弄好。 用STEP7 只能看到该模块的报警信息, 不能清除.. 需要使用SIWATOOl的专门软件既可. 联上之后有提示的, 重新下了一次就好了,RAM错了,多谢! to 1175: 以后我们常联系, 多谢!!! 有问题还要请教.呵呵 我的e_mail: lucyking166@hotmail.com 可加我MSN啊 .

网友B(2008-01-17):
对的,通过SIWATOOL编程软件,即使对编程不了解,也能像操作电视的菜单一样,非常容易的使用。有任何诊断信息都会在下面的对话框中显示出来。而且与通过编程校秤同步显示,互不影响。

网友C:
又学了  一招  非常感谢   我加你 九月鹰飞   MSN了

网友B(2008-02-22):
西门子SIWAREX U硬件进行更新了,功能更强大,用途更广。
关于技术问题,欢迎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