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LINK 之简单范例

楼主(2005-07-27):
16台,16笔读写模式下(M1353=OFF):
*注意:32台,大于16笔读写模式下(M1353=ON),主站和从站都需为EH机种才支持!

网友A:
请问:如果我除了要对变频器进行启停、更改频率控制外,同时还要对某些参数进行修改,比如说更改加减速时间等,如何实现呢?

楼主:
PLC LINK主要是针对PLC之间联机设计的,是连续地址寄存器间数据的交换,因为加减速时间等地址并不与H2000连续,所用LINK方式不能实现变频器进行启停、更改频率和加减速时间参数修改。 要同时实现加减速时间参数修改,用几条MODWR指令即可,不过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不要同时导通,因MODWR通讯方式是一收一发的,有多个通讯同时存在会产生冲突~

楼主:
补上32台/100笔读写模式(M1353=ON)范例 范例:两台台达 EH PLC通过RS485 联机,实现100笔数据的读写 即将主站D3000~D3099数据写到从站(ID=1)D100~D199中,将从站(ID=1)D200~D299中数据 读到主站D2000~D2099中, 在ID=17主站中(D1121=K17)写入如下程序(也可不写程序到PLC中,直接在监控窗口中按照步骤设定特M和特D,启动LINK):
当X1=ON时,启动LINK功能。 1.M1353必须在PLC EASY LINK 激活之前,先Set On,当PLC EASY LINK执行时,对M1353 on/off是不会影响原来的执行。 2.D1480~D1495、D1576~D1591 (读取buffer指定的D开始编号),D1496~D1511、D1592~D1607 (写入buffer指定的D开始编号)所指定的寄存器仅能为D寄存器,且每一个特D会对应到一台SLAVE PLC,D1480对应到ID1,D1481对应到ID2,其余以此类推。 3.D1480~D1495、D1576~D1591 (读取buffer指定的D开始编号),D1496~D1511、D1592~D1607 (写入buffer指定的D开始编号)在PLC EASY LINK可先设定完成,PLC EASY LINK执行当中,可做变更,但是变更的内容值必须等下一次循环的LINK动作时,才会有实际反应到LINK通讯动作上。 4.若D1480~D1495、D1576~D1591 (读取buffer指定的D开始编号),D1496~D1511、D1592~D1607 (写入buffer指定的D开始编号)指定的编号值<0或是>9900,则PLC会自动将该编号修正成9900。 5.D1434~D1449、D1544~D1559 (读取寄存器指定的长度),D1450~D1465、D1560~D1575 (写入寄存器指定的长度),当PLC EASY LINK执行时,若未激活M1353时,长度范围是0~16笔,若设定超过范围则PLC会修正成16笔;激活M1353时,长度为0~100,若设定超过范围则PLC会修正成100笔。 6.D1434~D1449、D1544~D1559 (读取寄存器指定的长度),D1450~D1465、D1560~D1575 (写入寄存器指定的长度),再PLC EASY LINK执行时,可随意变更长度,但是变更的内容值必须等下一次循环的LINK动作时,才会有实际反应到LINK通讯动作上。

网友B:
好!长学问!

网友C(2005-09-03):
好!我正好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