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二次仪表带控制输出可控硅与固态继电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07-27):
它们各适用于什么样的场合?

网友A:
控制输出为可控硅应用于温控要求比较高的场合,有过零和移相触发,适合于阻性或感性负载. 控制输出为固态继电器应用于温控要求不高的场合.固态继电器(SOLIDSTATE RELAYS),简写成“SSR”,是一种全部由固态电子元件组成的新型无触点开关器件,它利用电子元件(如开关三极管、双向可控硅等半导体器件)的开关特性,可达到无触点无火花地接通和断开电路的目的,因此又被称为“无触点开关”.

网友B(2005-12-23):
   可控硅输出给你的是一个可以进行相位角调整的脉冲电压,SSR输出给你提供的是一个过零触发的固定脉冲电压,不知你用的是谁的表,输出方式会有些许差异。

网友C:
jiate888写的很好,可控硅是通过控制导通角来调节的,而SSR是过零触发,是通过控制通断时间来调节的。

网友D:
固态继电器也有移相的,也叫‘随机’型。

网友E(2007-06-18):
控制输出为固态继电器应用于温控要求不高的场合.
不是吧,主要还是看控制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