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与HITECH人机通迅问题

楼主(2005-07-28):
各位大侠,你们好!小弟今天用S7-300与HITECH人机通迅,把画面及可编程的程序下载后,人机这端与PLC总是通迅不上,但是把PLC的存诸卡拆下,并将CPU数据清除,人机与PLC即通迅上,(从连接的灯闪得很快可以看出,而人机画面也即时出现)。 我是按HITECH人机的说明书焊的线直接与300的MPI口直连,请问是否为PLC的端口速率没设好,在哪设呢?望指教,谢谢。

网友A:
最好加个适配器。

楼主:
能用的话就不用加适配器了,毕竟成本不低呀!再说我屏蔽电缆已订咽来了,都是两芯的!

网友B:
这个问题是HITECH上的设置问题,我也碰到过,当时我是用FX2N与人机界面进行通讯,在设置上有硬件上的开头问题、人机界面初始化时的数据和下载的软件等问题,三者必须统一,你再查查吧,多试试,我想念你一定能解决。

楼主:
谢谢tyl,但是我还不明白,你所说的硬件开头。和人机初始化还有数据下载是哪些问题,能否说得具体点?我是什么方法都试过了, 请问如何连接?我设定的参数,是S7-300通过MPI端口连接,速率为19200,偶校验,八位,一位!COM1设定为PLC通讯口,COM2为程序及固件下载口! 请问是否CPU314也要设定波特率?还是要在项目中加入其他站? PWS3261的RS485和RS232又如何切换? 9针母头3 接 25针母头14,8接15,但是一直连不上去? 有人做过吗/?

网友C(2006-12-30):
这个问题怎么没有人回答呢,我现在也有同样的问题,但是解决不了,请问大侠们解决了吗?告诉我以下好吗?谢谢

网友D:
PWS3260与S7-300 CPU 315 -2DP我用过通讯,不需要加ADAPTER。自己焊是可以的。如果需要HITECH的资料到www.plc.123ye.com留言吧,那是我的网站,那儿也有一点HITECH的资料。

网友C:
现在的通讯灯闪的挺快的,屏(PWS6800C-p)上也没有通讯问题的提示,但是我编写的画面却怎么也显示不出来,触摸也没有反应,我是用的9针的头,中间的屏蔽线大约有1米5的样子,没有用适配器

网友E:
PWS加适配器就已經慢的不得了況且還是直接用MPI接法,樓主說的沒錯當S7-300沒程序或少量的程序是可以通訊,但有人會用S7-300只寫幾條程序就OK了嗎?主要就是驅動沒寫好才會這樣,不用再搞通訊線浪費時間

网友C:
那怎么办呢?

网友D:
hitech和S7-300不需要适配器就可以通讯。我做过很多通讯电缆给HITECH和S7-300,一直通讯没有问题,用过好几年了。我就生产那种通讯电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F:
1. 连线,所有型号的hitech的引脚定义都一样,即25pin:14+  15 -  ; 9pin:1+ 6-

 所以用25针口14-----3,15----8 或者用9针口1---3,6---8
2.指拨设置,第5,第6指拨在off,其余指拨在on

3.在ADP的工作参数设定---连线设置中: 如果不用控制区和状态区那么删掉控制区和读写区

4.如果使用了控制区和状态区,那么在step7中中开辟DB10,并且在该db块的变量标签标表中定义DB10.DBW0------DB10.DBW20

5.cup的mpi属性中的站号和波特率要和ADP连线的站号和波特率一致(1711支持19200,6000系列及3261可以支持到187500)

6.如果在触摸屏中用到某地址(如DB100.DBW10),那么要在step中开辟db100,并定义此块中的dbw10,否则就会访问一个不存在的地址而报通讯错误。

7.触摸屏的上下载口最好和触摸屏与300的通讯口不要重复

8.pws的站号设置为1有时候比设置为0速度要快些

9.对于6000系列及3261好像用hitech新的ADP6.1.1.03的软件与300通讯速度很快

网友G:
to 世事难料 :
我厂多个分切设备使用HITECH屏,由于设备商技术保密未给我们HITECH屏的程序,我们也不懂HITECH屏的程序,维护特别被动,常受人奚落,很想学习HITECH屏的程序,能否将你下载的程序传我一份,供我们学习。fengyongzhen@163.com  十分感谢!!

网友H(2009-03-11):
我现在 也是出现这种问题!HITECH PWS6600c-s与 s7-300 313C2DP的MPI口。

刚开始上电的时候,通讯灯闪烁的频率都是正常的。但是过不了三四个小时。触摸屏就和PLC通讯不上了!

用的9针头自己焊双绞屏蔽线的线。

求助给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