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气缸怎样恒压?

楼主(2005-07-28):
我有一实验缸,缸内注有液体,一端想加一定压力的气源,为液体加压,使之匀速流过 一阻力较大的管路。气源我采用了稳压阀加以稳压,原想稳定缸内气压,但随液体越流越少,缸内气压似乎也降低了,导致液体流速下降,达不到使液体匀速的要求。我该怎么做呢?

网友A:
说明你的稳压阀和你对液体压力的要求不匹配:当液体压力减小时,稳压阀没有及时调整。 1. 加大缸的容积; 2. 选用更灵敏的稳压阀; 3. 去掉稳压阀,直接控制缸内压力。

楼主:
多谢周公指导,加大缸的容积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吗?缸容积为80ml, 要加大到多少合适?另外,我的稳压阀入口压力为〈=0.6mpa,出口 为0-0.55mpa,流量750ml/min,液体容积为50ml,合适吗?什么稳压阀更好啊?谢谢

网友B:
请问:气缸是单作用还是双作用?如果使用单作用,随之弹簧的压缩,肯定是速度越来越慢,如果用双座用气缸采用背压调速(用调速阀或节流阀)那么速度就会稳定的多。

楼主:
to 123wer: 我的“气缸”是一密闭,容积不变的立方体。上面有多个管口, 分别用于吸取一定量液体,导入一定压力空气对液体施压,导出 液体使之在该气压下匀速流过接气缸的有一定阻力的管路。您所说的是气动传动机构吧?对我的使用,您有什么建议吗?谢谢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和气压给水差不多,液体在下面,出口也在下面,进气在上面,千万不要把气体与液体混合。

网友B:
另外在排出液体或液面下降的过程,气缸的截面积应该是相同的。

楼主:
to 123wer 正像您所说的,气缸是圆柱状的,上下截面积一致。 如不一致,会产生什么情况呢?如果加大缸的容积,对稳定 其内部气压有好处吗?

网友B:
当进气量均衡时,截面积变化会影响出口速度。 另外,液体本身有重力,随着液位降低流量也会减少,如果出口接一台恒流量控制阀(自力式)也是可以的。

网友C:
你的稳压阀大概流量太小吧,用smc的VEX系列精密减压阀就可以了。

网友D(2005-09-09):
你的压力、缸径、行程速度是多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嘛!

网友E:
大家好!我是生产气动元器件和电磁阀的厂商,若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danny_lim@163.com,msn:danny_humor@hotmail.com,希望能和大家合作!

网友F:
问题的产生是多方面的 第一 不知道你液体的流速怎么样 如是高速的 就必须考虑液体消耗能量 这样你的缸应做选用大直径低高度 以减小液面下降位能变化造成误差 第二 稳压阀总有开启和关闭的过程 频繁这样当然会对稳流体系产生影响 其累积效应使通流压力降低 所以用精密(开启关闭响应快耗功小的)会好一点 这里个人认为用阀门控制稳压不合理 应选用体积比较大的气源为好 第三 气体压力扩散以声速进行 只要流体流速不是很大 选容积大一的缸就没有必要

网友G:
只有一个可能,稳压阀性能不佳,所以应选用更灵敏的稳压阀;加大缸的容积没有任何用处,因为排水量若恒定,意味着缸容积变化恒定,不论什么形状,所以进气量恒定。

网友B:
出口使用流量调节阀

网友H:
有没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