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abb-400 报FL15

楼主(2005-07-28):
ABB400变频器(30KW)空带30KW电机正常,电机带负载后运行到30HZ以上后报FL15接地故障,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平衡,电机用另一变频器带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把参数清除出厂值,试一下,如果不行、换cpu板再试。

楼主:
请问WHZCJ:   驱动板上的小板,还是CPU主板!我来试一下。

楼主:
请问WHZCJ:   怎么恢复出厂值,我没有找到这个参数。是9902这个参数吗?

网友B(2006-04-26):
发过来我给你修!13501240917!!!

网友C:
老毛病了!,你先在P,N接一个1000V的0.1到0.47的电容,就可解决。如果还不行,干脆就让两个光偶失效就行了,短接光偶的输入端即可,一定让两个都失效。引起接地的故障原因就是干扰或者线圈老化,造成检测不平衡。

网友D:
请教?
      P和N时值那两个端子?没用过此类的,想知道一些

网友C:
530V直流端

网友E(2007-03-20):
确实是老毛病,老跳FL15,没办法处理,该死的ABB.向中林同志致辞敬!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F:
怎样解决的

网友G:
换一下控制板 也有可能是互感器有问题

网友H:
HI:

   我的ABB401 加直流到电容端显示FL15,但接到整流端它不显示,请问问题出在哪,那位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