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与后台机通讯

楼主(2005-07-28):
各位高手,俺刚刚接触S7-300,还不太懂,现在遇到一个问题,S7-300(CPU314)与后台监控主机的通讯是怎么实现的,具体的通讯方式是怎样的,串口怎么设置,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等,俺在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A:
什么叫后台监控主机?是IPC?还是触摸屏?如果是IPC,软件是什么?WINCC?MCGS? OR OTHERS?后者的话,牌子?型号?

楼主:
后台监控主机用的是一般的工控机,主要目的就是把PLC的数据在计算机上显示出来,软件是组态王。必须用CP5611吗?一般的串口就不行吗?

楼主:
同志们,快救救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