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

楼主(2005-07-28):
注塑机用老三菱Z240 22KW变频器改装油泵电机(节能目的)。用流量控制阀的电流变化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变化。因变频器频率设用电流输入(端子4,4-20毫安)。其变化量小于流量控制阀的电流(1A左右)变化量(流量控制阀用24V)。请问各位高手该如何改装?

网友A:
Z340实在太老了,不建议使用

网友B(2006-04-10):
不了解这个型号...

网友C:
那就只能使用4-20毫安的流量控制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