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买怎样的笔记本电脑?

楼主(2005-07-28):
我想买台便宜的笔记本电脑,用于水电站监控系统的学习和维护.水电站监控系统有数据库、通讯、GE的PLC、海泰克触摸屏、西门子S7-200PLC和三菱侍服系统,应该买怎样配置和接口的呢?需要什么基础软件?谢谢高手指导。

网友A:
普通的 232的通讯

网友B:
买接口全的,性能稳定的。

网友C:
要有串口,方便; 再有就是要经摔经碰的! 我用IBM的

楼主:
谢谢高手的指导。

网友D:
一定要买带有串口的,重量要尽量轻,最好外带光盘驱动。

网友E:
朋友,可别买二手的哦,昨天我那二手电脑刚坏,又要花好几百了,,,

网友F:
带串口:用于调试PLC或其它设备。 带并口:用于安装各种加密狗 。 带PMCI接口:出差过程中无线上网,和公司联系。 显示器:至少1024X768 以后做组态画面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