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高手,三菱MR-J2S-70A系統改造

楼主(2005-07-28):
現在有一套設備,采用的是三菱的A系列PLC,三菱的伺服控制,型號:MR-J2S-70CP。 現在要改為MR-J2S-70A。我想問一下,這兩種型號有什麼區別。該采用什麼樣的控制方式。必須要接哪些線。MR-J2S-70A用了一個PLC定位模塊。而MR-J2S-70CP沒有采用定位模塊。更換伺服馬達前,要注意什麼事項。因為我頭次涉及伺服。很多不懂。還請各位前輩告知。謝謝,。我的QQ:420583074。電話:13975845052

网友A:
CP就是自带定位模块功能的啊。接线的话你可以去下载一本j2s-a的用户手册看一下。里面很详细的

楼主:
手冊上有很多要接的端子。哪些是主要的。必須要接的線呢?

网友B:
如果是集電極開路的話PP,NP,OPC,LSN,LSP,接的。 RES,EMGRD,INP可看情況接,SON可以通過慘數設定來開啟也可以通過外部信號來開啟

网友C:
CP是自带定位功能的意思,所以CP型的伺服的话就不用接定位模块了 不过CP型的定位功能相当简单,如果改为A型的话,定位模块用FX-20GN 也就够了,接线方式按照楼上所说即可,补充一点,LSN,LSP也可通过参数来关闭,而且与SON是同一个参数控制的

网友D:
支持楼上的,但如果想自动化升级的话,用AD75模块更好

网友E:
看来 肉松兄对三菱 的 PLC 和 伺服系统很熟悉啊 多给大家回答些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