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请问光纤收发器的作用,在以太网上如何连接?

楼主(2005-07-28):
请问光纤收发器的作用,在以太网上如何连接?

网友A:
光纤收发器主要用于光电接口转换或者通讯距离超过电缆通讯局限的情况下使用。在以太网上的连接方法:RJ45跳线一端接交换机或网卡,另一端接光纤收发器的电口。之后光纤接口让光纤跳线来完成。具体使用如有疑问请致电021-62290029/62290087,宋星轮

楼主:
谢,还有一问,是否光纤收发器只能用在以太网中,另外交换机如何在以太网中实现冗余?

网友A(2006-04-26):
http://www.mexont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