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磕头机变频改造,加反馈50HZ运行能节能吗?
,

楼主(2005-07-28):
大家好:有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油田的磕头机改用变频器(国产),并加了能量反馈单元,运行频率50HZ,这种情况下能节电吗?

网友A:
运行频率怎么可能一致50HZ?上升、下降肯定有差异!   别说磕头机了,任何机满负荷运行,节个屁电啊!

,

网友:
回复本不想说: 其实就是工频运行,变频器根本就没有起到作用,就是加了能量反馈单元, 但是经过试验能节电,我就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想不通

网友B:
说了等于没说,你的变频器形同虚设!用50HZ运行那还要变频器干什么,你的能量反馈单元的作用只是消耗磕头机在下落时电机被动发出的电能,它布可能有什么节电的作用,所以你的试验一定有水分!!!!!!!!!

网友C:
怎么才能看出来节能啊

,

网友:
回复 感叹号 能量反馈单元不是消耗电能吧,是回馈到电网当中, 这个实验不是我做的,但是实验的确能节电,

网友D:
磕头机在下落时异步电机处于发电状态,使得电机端电压升高,通过变频器IGBT上反并联的二极管与直流母线形成回路。如果加装有逆变单元(即你所说的:能量反馈单元)在逆变单元监测到母线电压超过设定的阈值时将把这部分能量回馈到电网,因此可以实现节能。所以你的实验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E:
楼上说的是对的!能量回馈单元和能耗制动单元不是一个概念.如果是用能耗单元那就几乎节不了什么能.我们在很多的磕头机的应用上,都证明了这一点.

,

网友:
回复 庖人: 如果控制回路中没有安装变频器,就是主回路中没有逆变单元,也没有能量回馈单元,这种情况下 磕头机在下落时 电能能否回馈到电网当中?

网友A:
磕头机下降过程势能转换成电能,按你上述情况,不装变频器,这部分能量也反馈回电网了(回馈单元也只是把这部分能量返回电网)。所以装不装变频器,应该都是一样的!应该也不节能才对。   装了变频,必须装回馈单元,不然,节的能只能消耗在刹车电阻上。

,

网友:
回复 本不想说: 我同意你的观点,跟我想得一样,因为都是工频运行,而且电能都能反馈回电网, 但是 试验结果的确能节电,只不过节电率不高。

网友A:
你的节电是按时间还是油产量计算?像你说的节点率不高,那应该是:用了变频以后,电机的功率因数提高了,也有一点节点率。

网友E:
没有错! 在市电情况下,在发电状态的电机也会将能量反馈到电网上去的. 抽油机一直工作在50HZ的情况很少,在那种情况下的确省不了多少电,应该只有几个点的节电率,而且这个时候电机的负载不能接近于满载,才可能实现上述的有节能现象. 如果速度有较大调整,节能效果就会比较明显了.

,

网友:
回复 本不想说: 节电率是按时间计算,

,

网友:
回复 庖人: 如果速度有较大调整,节能效果就会比较明显了. 怎样才能实现较大调整?上下冲程是不是应该是两个速度? 还是用其他调节方法?请指教

网友A:
去掉皮带轮,上升快(漏油少),下降慢(打油多),但一定要装能量回馈。

,

网友:
因为试验不是我做的,但是实验结果节电率在20%以上,我也想知道到底有没有水分?有多大水分?请大家讨论和指教;

网友F:
是的,节能! 我们是装上电度表、功率因数表后试验的,前后比较了两个月。两个频率段、50hz运行都试过,后一方式节的少点,从比较上看,后一种方式比未装变频器时功率因数提高了不少。 我是一外行,接触变频器有一段时间了,在这里把我看到的现象说出来,还望大家多指教!

网友E:
如果节能运行频率一直在50HZ,相信无论如何也节不了20%(除非电机一直是空载).但如果速度有变化,那么节能20%以上是可能的. 在用变频器后,功率因数提高是没有什么问题,但那些提高主要是节省了无功电流,对有功的节省帮助不大.

,

网友(2005-09-14):
现场测试已经一个多月了,节电率在30%以上,挂表测的,应该不会有问题,目前还是在50赫兹运行, 是不是跟能量回馈单元有关系? 变频器能提高功率因数吗?

网友G(2009-11-09):
磕头机在下落时异步电机处于发电状态,使得电机端电压升高,通过变频器IGBT上反并联的二极管与直流母线形成回路。如果加装有逆变单元(即你所说的:能量反馈单元)在逆变单元监测到母线电压超过设定的阈值时将把这部分能量回馈到电网,在市电情况下,在发电状态的电机也会将能量反馈到电网上去的. 抽油机一直工作在50HZ的情况很少,在那种情况下的确省不了多少电,应该只有几个点的节电率,而且这个时候电机的负载不能接近于满载,才可能实现上述的有节能现象,通过PG控制卡,反馈到变频器内部PID控制,使得运行频率自动控制负载运行情况而定,制动电阻在接制动单元。对其电网,电压的监控。

网友H(2010-01-27):
50HZ加电能回馈肯定节不了电的,我推荐你用相控电机节电器,用在抽油机上有10%左右的节电效果,成本不太贵,生产这个产品的公司:武汉盛通源科技:http://www.sentsun.com

产品原理:

目前油田抽油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实际运行功率远小于电机额定功率,造成油井开采的电费成本居高不下,能源浪费十分严重。STD系列抽油机节能控制柜采用模糊控制技术,不断地检测电机工作状态,当检测到电机处于轻载或负载不断变化时,在百分之一秒内调整电机的输入电流和电压,使电机的输出功率与实时负载相匹配,从而有效地降低电机的功率损耗,达到节电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