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F540 22KW 显示EUVT

楼主(2005-07-28):
求教三菱F540 22KW 显示EUVT,需要更换那些小元器件??

网友A:
此报警为欠压报警,一般是变频器电源电压过低!请检查P/+与P1之间是否有短路片或直流电抗器,是否有松动!如无以上情况,请在电源处加稳压器!

楼主:
短路片良好,直流电压也正常,应该是电源板有问题,现在想请教电源板哪里坏了?

楼主:
没有人会修吗?

网友B:
我公司是华中地区唯一三菱工控产品维修站,联系电话是027-85712820找周工帮你解决。

网友C(2005-11-24):
检查光耦7800。

网友D(2007-04-10):
还是李老师说的好

网友E(2011-12-28):
我有一台A54045KW的报警显示EUVT直流母线电压567V,光耦7800换过,10393.10339都换过还是不行,那位老兄可以给点建议。

网友F:
我有两台A540-22K的二手调速器,便宜处理,没维修记录  董工13902272318

网友G(2013-05-07):
我大量收购三菱坏的变频器,8楼的可以找我。三菱 毛工 18914137178

网友H(2013-09-12):
看看变频器直流电源 1可控硅导通没 2 冲电电阻中点有根线到驱动板的就是那根检测线,检查一下相关电路,不难查。

网友G(2013-10-16):
三菱的EUUT故障,各个网站都有好多相关的帖子的,看看就行了。一个故障的出现,可能就是1-2个小元件,但是和N个元件有关联的。要用原理来维修的。不然换了N个元件,还是故障依旧,或者出现新的故障了。江西的一个客户,修变频器有18年了,把驱动板的元件几乎都换了,结果没有好,还多了2个故障出来。发我检查,发现是焊功不到位,呵呵。

网友I:
A540-75KW变频器RS输入两项380V,是否就显示EUUT?

网友J(2013-11-19):
应该是光藕的问题,几块钱买一个换掉就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三菱的EUUT故障,各个网站都有好多相关的帖子的,看看...

请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G(2014-04-15):
好的,我的QQ:396153550  电话:18914137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