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楼主(2005-07-28):
谁能告诉我ABB ACS100的控制面板,能在ABB ACS143的变频上用吗, 为什么老是,设好的参数,一会儿,或几天就掉。

网友A:
应该可以!!

网友B:
ACS100和ACS143用的是同一种控制盘,如果所更改的参数经常在断电后丢失,应该是闪存不好,但如出了保质期则没有维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