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转换的分辨率是什么概念?

楼主(2005-07-28):
模数转换的分辨率是什么概念?谢谢。

网友A:
Resolution 常见的是 12-bit, 16-bit, 8-bit 等. 指的是能将量测信号细分的程度, 若量测范围皆为 0~10V 时... 8-bit (0~255) ==> 10V / 2 ^ 8 = 39 mV 12-bit (0~4095) ==> 10V / 2 ^ 12 = 2.44 mV 16-bit (0~65535)==> 10V / 2 ^ 16 = 0.15 mV 当信号增加 0.15mV 时, 16-bit ADC 可以量测到变化, 但其它的 ADC 量测不到. 信号一直增加, 直到增加了 2.44mV 时, 12-bit ADC 才量测到变化. 再继续增加到 39mV 时, 8-bit ADC 才量测到变化. 当 8-bit ADC 量测到 1 次信号的变化时 (39mV), 16-bit ADC 早已量测到 260 次更细微的变化了 (39mV/0.15mV = 260). 相较起来, 8-bit ADC 像是后知后觉的转换器.

楼主:
你说的这个也就是量化的概念,请问一般的模数转换器用的是均匀量化还是非均匀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