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产品遇到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5-07-28):
各位高手,大家好.我在开发节点的过程中,硬件通过后,往节点里下载程序,没有问题,而且也配置成功.但是我用LonMaker软件测试过程中,发现老师有一个错误报告说是:"self test fail"请高手指点,这是什么原因.急!!!!!!!!!

楼主:
假设两个节点组成网络,怎么可以辨别他们组成的网络是成功的呢?从LonMaker软件上能够看到吗?

网友A:
你首先要单独测试每个节点,成功后在将两个节点组网。这样能确定你所提出的问题是否是由于节点的软件问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