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压边送器

楼主(2005-07-28):
十万火急!!!哪位大虾能帮我解释一下差压变送器的参数中的标定范围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你看看是否是最大量程范围

网友B:
我理解是订货时要求的范围

网友C:
模拟表就是出厂量程,比如:0------20KPA对应4------20MA。 也就是定货的量程,用户不能自己调整。

网友D:
我来告诉你: 变送器的关键部件就是传感器。传感器(差压膜盒)的量程是分段的。对一只传感器而言,它的量程是一定的。如4号差压膜盒-37.4-0-37.4KPa.但在制作变送器时会根据用户要求将它标定到某一范围。如-20.0-0-20.0KPa.这就是变送器的标定量程。它对应着4-20mA电流输出。 现在智能变送器大都是按传感器的最大量程标定的。也就是说-37.4-0-37.4KPa.这样用户可以在现场自己迁移,只要迁移量不大就可以保证精度。不用重新校验,省事。 如果出厂时按-20.0-0-20.0KPa,那么你在现场要是想改成-37.4-0-37.4KPa,那就只有重新标定了。 不对之处请诸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