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研华的ADAM5510KW与WAVECOM中的Q2406B如何通信的

楼主(2005-07-28):
求助: 研华的ADAM5510KW与WAVECOM中的Q2406B如何通信的?AT命令是通过PC机装入modem中的吗?还是通过ADAM5510KW装入modem中?谢谢!

网友A:
楼主:我们现在用的是adam-5510tcp。这两种plc实现通讯的方法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好像kw的功能更强大点!!! 我还想问问楼主你有该方面的中文资料马??? 特别是pc机到plc编程通讯那块的资料,我们的都是英文资料,看的不是太明白,那谢谢先!!!

楼主:
我也只有英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