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EX系列PLC能否与VFD-B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5-07-28):
台达ES\EX系列PLC的使用手册中只有控制VFD-A变频器的指令介绍,我想请问各位高手,台达ES\EX系列PLC的能否与VFD-B或其它型号的变频器通讯,最后能给出通讯指令。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用MODWR指令,很好用的!需要样板程序请与我联系:QQ1160746,EMAIL:rxd727@126.com

网友B:
简单,用modwr写,用modrd读就好了,其他系列的变频器都有地址。可以控制好多。

网友C:
WPL帮助文件中有指令的介绍,你找API100~API101Z这两条指令

网友D:
可以,应该是很好用

网友E(2005-09-11):
这个程序很简单的,如有需要可联系我 QQ:553044993

网友F:
可以。而且还是比较好做的。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