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了!!!

楼主(2005-07-28):
我这两天碰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台37KW的电机用变频器控制,原电机采用的是星三角形启动,可是今天发现电机老是出现变频器过载故障,采用工频下运行发现三角形运行中的一个接触器上的一相电流竟然是0,在空载的情况下,三相中有一相电流偏大10A, 在带负载的情况下一相竟相差50A,可是我量了接触器是好的,量了两者之间的电压360V,354V,338V,可是生产太忙了,机器不能停下来,电机已运行了三天有余还没出现问题,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想电机 也不可能有什么问题,可就是找不到原因,希望大哥帮我看看了。

网友A:
真的还是假的.电网都偏了.10千伏变压器是不是太小.电机是不是6极以上的.(采用工频下运行发现三角形运行中的一个接触器上的一相电流竟然是0带负载的情况下一相竟相差50A).不可能.量错了.

网友B:
接触器的问题,我曾经遇到过接触不良的空气开关,使用万用表没有办法量出此类问题,但使用时候就是不输出电流.电机不出问题,运气好,电网电压三相不平衡度不应该造成这么大的电流相差阿,一般电机早该差不多了.建议更换接触器试!

楼主:
是啊,我也不相信啊,可是我用钳形表量了很多次,我还以为是我的表出现了问题,接触不好呢?可是事实是这样的啊,但是别的电机没出现问题啊,如果是进线空气开关有问题,变频器应该出现缺相保护的啊,可是变频器是在重负载的情况下才出现过载,那应该是变频器后面的电机和接触器有问题了,但是真的想不出来.

网友C:
你门用的是不是数字的表啊 在变频器工作的时候数字表是受干扰的 有时测量不大准确啊 你把变频器 停了 量一下母线电压

网友B:
钳流表量输出电流是没有问题的, 数字万用表量变频器母线电压也不会差多少. 不是每个变频器都有缺相保护阿!你看看使用的变频器有没有这个功能哦!

网友D:
是不是电机改装时接线有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啊,我所说的电流是在工频的情况下量到的,我是因为变频器不能工作就检查到了这样的问题的,可是在工频的情况下已经运行了很长时间了,我也想到了是不改装电机时出现了问题,可是在我改装的时候已经运行了2,3天了,后来才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我不相信我改装时出现接线问题。

网友E:
测试一下空气开关输入端三相与输出端三相对零线的电压是否相同。我觉得应该是空气开关有一相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F:
在电源侧如果出现了问题,现在37KW这么大的变频应该都有缺相保护功能的,可能还是输出侧有问题.建议用变频时直接跳过星三角接驳电机,立即就可以判明故障点,如果这几天停不了机,请密切观察电机温升,并留意星三角接触器的接线是否有温度过高的现象,可别把吃饭的家伙搞翻了:)